关于马老师的BOOTLOADER程序问题。

楼主(2006-04-03):
我看了马潮老师的BOOTLOADER程序,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下载的程序文件只有2页的FLASH空间。而原来的APPLICATION区程序有8页。现将新程序通过BOOTLOADER去更新APPLICATION区。那BOOTLOADER收到2页程序就将结束BOOTLOADER,跳转到APPLICATION区去运行。那原来程序多的6页不是还在FLASH中了,没有擦除。而我们常规的FLASH操作,是先擦除整个FLASH,再写入程序,所以在程序空余的空间均为0XFF,擦除状态。在BOOTLOADER里没有擦除整个PPLICATION区。请提示一下,是我对程序理解错了,还是对更新部分理解有问题。

网友:
我的BOOTLOADER程序是没有对APPLICATION区中多余的页进行擦除,你的理解是对的。

但如果你的2页的程序是对的,正常是不会转入执行后6页中的代码的。

考虑提高可靠性,可以在后面填充若干NOP指令,及JMP 0000指令。一旦你真正掌握了BOOTLOADER的原理,需要时可以稍微修改我的例子,增加这些功能。

楼主:
谢谢马老师,目前还在做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