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驱动输出部分波形不对,请帮忙看看(附波形图)

楼主(2006-04-04):
图为4相步进电机的一相,简单起见,做4相单4拍控制。

现象为电机有轰鸣声,转动不流畅(失步),且输出无力。

1点前接与门(7409),输出波形200Hz还算正常。

1点为高时,TIP122导通,2点为低,正常。

1点为低时,2点就离谱了。正常TIP122关断,2点应该是电位缓降并保持高(由于电机绕组电感泄流)。

现在示波器测量发现开始时有缓降趋势,可降着降着又升了。接着彻底降下去了。最后又升了一些。(实际波形要平滑一点)

是TIP122关不住,还是电机绕阻之间存在干扰?想了很久也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右边的4001接错了

网友:
左边的1N4001没接错吧, 2点接个上拉电阻试一下,具体电阻大小得多试几个。

网友:
要判断是否TIP122关不住,在TIP122发射极与地之间接个小电阻,看看电流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
用TIP122做開關管, 實在有點兒......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左右两边的IN4001都没有接错。

突然想到和GND可能有关系。

我再试试,请多提宝贵想法。

网友:
330Ω引起的。

24/65*(330+65)+24-0.7=169>100V, TIP122会瞬时击穿

网友:
把330换33欧姆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明天出结果。

24/65*(330+65)+24-0.7这个式子我不太懂。

24/65*330+24还懂,0.7哪里来的?泄流电路还包括TIP122吗?

楼主:
30欧姆试了一下,2点波形整体向上提升(最低可达20V),但形状没有变化。

电机甚至不转了。

楼主:
请再帮帮忙!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原因找到了,是因为5V和24V 没有共地,两个地短接就好了,不知道 joylight 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已经共地了。

并且在运行过程中,还测了24V和地的电位,都是正常的(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网友(2007-04-25):
我认为右边的4001不要,这个是否会导至电机绕组储能的反电动释放不畅的问题,我对电机不太懂,说错大家不要见怪.并请指点.

网友:
24/65*(330+65)+24-0.7=169>100V, TIP122会瞬时击穿

24/65*(330+65)+24-0.7这个式子我不太懂。

24/65*330+24还懂,0.7哪里来的?泄流电路还包括TIP122吗?

真是奇怪的计算,从哪里来的? 说说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