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我刚写的中断程序

楼主(2006-04-04):
以下是刚写的,仿真通过,由于接触bascom才三天,不对的地方望指教!

'/////////////////////////////////////////////////////////

'///  以下是timer0的输出比较中断程序                   ///

'///  每过1ms中断一次,pina.1控制led闪烁               ///

'/////////////////////////////////////////////////////////

$Device= m16                        ' 定义器件

$Stack = 120                        ' 定义堆栈大小

$Clock = 8                          ' 定义时钟频率

$Def led=PORTA.0        ' 端口定义

$Timer0=Timer,Prescale=64,Compare= Reset,Clear  '定义timer0

Declare Interrupt Oc0() ' 定义oc0中断

DDRA.0=1                ' 定义io口

DDRA.1=0

PORTA.0=1

PORTA.1=1

Dim count0 As Byte      ' 定义变量

count0=0                ' 清零count0

Stop  Timer0            ' timer0停止

ocr0=&h7d               ' 置ocr0初值

tcnt0=0                 ' tcnt0清零

Enable Oc0              ' 打开oc0中断

Enable Interrupts       ' 打开全局中断

Do                                                ' 进入主程序

If PINA.1=1 Then        ' pina.1状态控制oc0中断

Start Timer0

Else

Set led                 ' led和计数器还原为初始状态

Stop Timer0

count0=0

tcnt0=0

End If

Loop

End

Interrupt Oc0(),Save 1  ' oc0中断程序

   Incr count0          ' count0加1

   If count0>=250 Then

   Toggle led:count0=0  ' led每过250ms变化一次

   End If

End Interrupt           ' oc0中断结束

网友:
mr.luo

呵呵呵你那个好像是fastavr的吧?那个不是bascom的啊。。。。我可以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