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电脑风扇转速的问题,多谢各位。

楼主(2006-04-06):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我用PWM信号控制电脑上用的散热风扇的转速,我的PWM频率大概是15K,占空比为75%,但是风扇在初期抖两下就不动了;我把占空比调到了50%,还是没转;我把频率降到700Hz,还是不转,电路连接如下图,单片机是mega48,三极管是2383,二极管是4007。我用示波器看过了,单片机发出的PWM波形没问题。

请各位帮忙找找原因,PWM控制应该是很成熟的技术,是不是电脑上的风扇电动机不能用PWM控制啊!

多谢多谢!

楼主:
先自己顶一把!

网友:
楼主,你没有搞清楚开关电源是怎么调压得阿,PWM输出的脉冲,还要经过滤波,才会变成不同的电压,才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你的计算机风扇就是一个直流电机阿

网友:
估計是區動力不足..你接的是12v, 卻用5v的芯片推.

网友:
to avrboy =單騙皇帝=:这是个NPN管,只要电压大于0.7V,三极管就可以完全导通,不存在电压不足的问题。问题在于如mutoudonggua所说,没有在风扇插座两端并联电解电容,导致风扇处于15Khz的高频直流电压下,当然不能工作了。

网友:
估计你不幸的用的是无刷系列……最近我们这里一位兄弟就在研究驱动无刷电机,他好像用的就是电脑风扇……不懂……请拍砖。

楼主:
傻孩子不傻,问题已经解决了,电动机是无刷的,在PWM后面接了个低通,风扇转了,也可以调速,但是低频特性不好,哪位给指点下,寻找一种可靠的方法,多谢!

另外PWM驱动普通DC电机的时候是不需要低通的。

楼主:
to avrboy =單騙皇帝=: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只要电流足够大, B足够大,是可以导通的;场管是电压型器件,需要电压驱动,但是栅极电流很小!

网友:
你用数字示波器看一下他的启动波形,根据启动波形修改代码就Easy了。

网友:
电脑上早就已经没有采用普通直流电动机的风扇了,原因无它,干扰太严重且可靠性不高。普通电机的线圈本身就有低通滤波功能,所以不需要外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已经OK了,多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多謝各位大蝦的指正!

楼主:
to avrboy =單騙皇帝=:你的低成本温度测试可是让我印象深刻啊!哈哈!

网友(2018-12-05):
解决了吗,我给有方案可以做到怎样调都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