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 2.4G通讯 nrf2401A(PTR4000模块) 程序源代码 +DDB原理图

楼主(2006-04-07):
讯通肯定不喜欢我了:)

这次调试比较痛苦,因为2401A发送没有任何的指示,根本没法判断问题,必须发送板和接收板程序都要通过才能知道程序对了。

我在楼道里面,使用250KBps,可以到40米,没有正式到楼下拉距离测试。

还是ICCAVR环境 MEGA16L+11.0592M

-----此内容被pei99888于2006-04-07,10:31:41编辑过

楼主:
为什么上一贴内容自动加上了呢?中文提示还乱码。。。。

贴个主要模块的代码,好参考:

#include "config.h"

extern void DelayMs(uchar ms);

extern void DelayUs(uint us);

//×¢Ò⣺

//1¡¢nef2401AÅäÖÃ×ÖÊÇÏÈдµÚ15×ֽڵģ¡£¡

//2¡¢·¢ËͺóÒªÑÓʱµÈ·¢ËͽáÊøºó²ÅÄÜת»Ø½ÓÊÕģʽ£¬·ñÔòÊý¾Ý·¢ËͲ»³ö

#define SIZE 25     //×î´óÊý¾Ý°ü³¤¶È 32-ADDR4-CRC2=26Byte

#define ADDRSIZE 4  //µØÖ·³¤¶ÈByte

#define CH_NO 2     //Ƶ¶Î±àºÅ

#define BPS_1M      //±àÒë¿ØÖÆ£º1M or 250Kbps

uchar TxBuf,RxBuf;

/*-------------------------------------------------------------------------------------------

nrf2401AÅäÖüĴæÆ÷ºê¶¨Òå

nrf2401AÅäÖüĴæÆ÷(15Byte)

¹¤×÷ƵÂÊf=2.4G+CH_NO*1MHz

-------------------------------------------------------------------------------------------*/

#define RX_ADDRESS           0xCCCCCCCC               //½ÓÊÕÓÐЧµØÖ·(±¾·½)

#define TX_ADDRESS           0xCCCCCCCC               //·¢ËÍÓÐЧµØÖ·(¶Ô·½)

#define CH_NO_FREQ           CH_NO<<1                 //&sup1;¤×÷&AElig;µ&para;&Icirc;       Byte1.7-2

#define RX_EN                                 1                                                  //&frac12;&Oacute;&Ecirc;&Otilde;·&cent;&Euml;&Iacute;&Ccedil;&ETH;&raquo;&raquo;   Byte1.0 1&frac12;&Oacute;&Ecirc;&Otilde; 0·&cent;&Euml;&Iacute;

#define RX2EN_YES            128                       //µ&Uacute;2&frac12;&Oacute;&Ecirc;&Otilde;&Iacute;¨µ&Agrave;&Ecirc;&sup1;&Auml;&Uuml;1    Byte2.7

#define RX2EN_NO             0                         //µ&Uacute;2&frac12;&Oacute;&Ecirc;&Otilde;&Iacute;¨µ&Agrave;&Ecirc;&sup1;&Auml;&Uuml;0    Byte2.7

#define CM_SHOCK             64                        //&Ecirc;&Otilde;·&cent;&Auml;&pound;&Ecirc;&frac12;ShockBurst  Byte2.6

#define CM_DIRECT            0                         //&Ecirc;&Otilde;·&cent;&Auml;&pound;&Ecirc;&frac12;DirectMode  Byte2.6

#define RFDR_1M              32                        //&iquest;&Otilde;&Ouml;&ETH;Baud=1M         Byte2.5

#define RFDR_250K            0                         //&iquest;&Otilde;&Ouml;&ETH;Baud=250K       Byte2.5

#define XOF_20MHz            4*4                       //&frac34;§&Igrave;&aring;&Otilde;&ntilde;µ&acute;&AElig;÷&AElig;µ&Acirc;&Ecirc;20MHz Byte2.4~2

#define XOF_16MHz            3*4                       //&frac34;§&Igrave;&aring;&Otilde;&ntilde;µ&acute;&AElig;÷&AElig;µ&Acirc;&Ecirc;16MHz

#define XOF_12MHz            2*4                       //&frac34;§&Igrave;&aring;&Otilde;&ntilde;µ&acute;&AElig;÷&AElig;µ&Acirc;&Ecirc;12MHz

#define XOF_8MHz             1*4                       //&frac34;§&Igrave;&aring;&Otilde;&ntilde;µ&acute;&AElig;÷&AElig;µ&Acirc;&Ecirc;8MHz

#define XOF_4MHz             0*4                       //&frac34;§&Igrave;&aring;&Otilde;&ntilde;µ&acute;&AElig;÷&AElig;µ&Acirc;&Ecirc;4MHz

#define PA_PWR_0                 0                         //&Ecirc;&auml;&sup3;&ouml;&sup1;&brvbar;&Acirc;&Ecirc;-20dBm      Byte2.1~0

#define PA_PWR_1                  1                         //&Ecirc;&auml;&sup3;&ouml;&sup1;&brvbar;&Acirc;&Ecirc;-10dBm

#define PA_PWR_2                   2                         //&Ecirc;&auml;&sup3;&ouml;&sup1;&brvbar;&Acirc;&Ecirc;-5dBm

#define PA_PWR_3                  3                         //&Ecirc;&auml;&sup3;&ouml;&sup1;&brvbar;&Acirc;&Ecirc; 0dBm

#define ADDR_W                                 (ADDRSIZE<<5)                           //µ&Oslash;&Ouml;·&Icirc;&raquo;&Ecirc;&yacute;                          Byte3.7~2

#define CRC_MODE_16BIT       2                         //CRC16&Auml;&pound;&Ecirc;&frac12;           Byte3.1     1

#define CRC_MODE_8BIT        0                         //CRC8&Auml;&pound;&Ecirc;&frac12;            Byte3.1

#define CRC_EN               1                         //CRC&Ecirc;&sup1;&Auml;&Uuml;             Byte3.0     1

#define CRC16_EN             3                         //CRC16&Auml;&pound;&Ecirc;&frac12;&Ecirc;&sup1;&Auml;&Uuml;

#define CRC8_EN              1                         //CRC8&Auml;&pound;&Ecirc;&frac12;&Ecirc;&sup1;&Auml;&Uuml;

#define RX_ADDRESS_0         RX_ADDRESS & 0xff         //&Iacute;¨µ&Agrave;1&frac12;&Oacute;&Ecirc;&Otild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1×&Ouml;&frac12;&Uacute; Byte4

#define RX_ADDRESS_1         (RX_ADDRESS >> 8) & 0xff  //&Iacute;¨µ&Agrave;1&frac12;&Oacute;&Ecirc;&Otild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2×&Ouml;&frac12;&Uacute; Byte5

#define RX_ADDRESS_2         (RX_ADDRESS >> 16) & 0xff //&Iacute;¨µ&Agrave;1&frac12;&Oacute;&Ecirc;&Otild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3×&Ouml;&frac12;&Uacute; Byte6

#define RX_ADDRESS_3         RX_ADDRESS >> 24          //&Iacute;¨µ&Agrave;1&frac12;&Oacute;&Ecirc;&Otild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4×&Ouml;&frac12;&Uacute; Byte7

#define RX_ADDRESS_4         0                                       //&Iacute;¨µ&Agrave;1&frac12;&Oacute;&Ecirc;&Otild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5×&Ouml;&frac12;&Uacute; Byte8

#define RX_ADDRESS2          0                                                   //Byte9,10,11,12,13×&Ouml;&frac12;&Uacute;&Icirc;&ordf;&Iacute;¨µ&Agrave;2&frac12;&Oacute;&Ecirc;&Otilde;µ&Oslash;&Ouml;·

#define DATA1_W                                 SIZE*8                                           //&frac12;&Oacute;&Ecirc;&Otilde;&Iacute;¨µ&Agrave;1&Ecirc;&yacute;&frac34;&Yacute;°ü&sup3;¤&para;&Egrave;&pound;&not;Bit&frac14;&AElig;&Euml;&atilde; Byte14

#define DATA2_W                                 SIZE*8                                           //&frac12;&Oacute;&Ecirc;&Otilde;&Iacute;¨µ&Agrave;2&Ecirc;&yacute;&frac34;&Yacute;°ü&sup3;¤&para;&Egrave;&pound;&not;Bit&frac14;&AElig;&Euml;&atilde; Byte15

#define TX_ADDRESS_4                 0                                                    //·&cent;&Euml;&Iacut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5×&Ouml;&frac12;&Uacute;

#define TX_ADDRESS_3         TX_ADDRESS >> 24          //·&cent;&Euml;&Iacut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4×&Ouml;&frac12;&Uacute;

#define TX_ADDRESS_2         (TX_ADDRESS >> 16) & 0xff //·&cent;&Euml;&Iacut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3×&Ouml;&frac12;&Uacute;

#define TX_ADDRESS_1         (TX_ADDRESS >> 8) & 0xff  //·&cent;&Euml;&Iacut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2×&Ouml;&frac12;&Uacute;

#define TX_ADDRESS_0         TX_ADDRESS & 0xff         //·&cent;&Euml;&Iacute;&Oacute;&ETH;&ETH;§µ&Oslash;&Ouml;·µ&Uacute;1×&Ouml;&frac12;&Uacute;

//&ETH;&acute;1Byte

void nrf2401A_WR(uchar val)

{uchar temp,i;

  //MSB first &cedil;&szlig;&Icirc;&raquo;&iquest;&ordf;&Ecirc;&frac14;,&Iuml;&Egrave;&Ecirc;&auml;&sup3;&ouml;DATA&pound;&not;&Egrave;&raquo;&ordm;óCLK_Up&pound;&not;&Ocirc;&Ugrave;CLK_Dn

  SET(DDRA,DATA);//&Ouml;&Atilde;DATA&Ecirc;&auml;&sup3;&ouml;

  temp=val;

  for (i=0;i<8;i++)

  {

    if ((temp&0x80)>0)

        SET(PORTA,DATA);

          else

             CLR(PORTA,DATA);

        NOP();

          SET(PORTA,CLK);

          NOP();

          CLR(PORTA,CLK);

          temp=temp<<1;

  }

}

//&para;&Aacute;1Byte

uchar nrf2401A_RD()

{uchar temp,i;

  //MSB first &cedil;&szlig;&Icirc;&raquo;&iquest;&ordf;&Ecirc;&frac14;,&Iuml;&Egrave;&para;&Aacute;&Egrave;&euml;DATA&pound;&not;&Egrave;&raquo;&ordm;óCLK_Up&pound;&not;&Ocirc;&Ugrave;CLK_Dn

  CLR(DDRA,DATA);//&Ouml;&Atilde;DATA&Ecirc;&auml;&Egrave;&euml;

  temp=0;

  for (i=0;i<8;i++)

  {

    temp=temp<<1;

    if ((PINA&(1<<DATA))>0)

       temp=temp|1;

        NOP();

          SET(PORTA,CLK);

          NOP();

          CLR(PORTA,CLK);

  }

        return temp;

}

//PwrDown->StandBy

void nrf2401A_StandBy()

{

   SET(PORTA,PWR2);

   CLR(PORTA,CE);

   CLR(PORTA,CS);

}

//->PwrDown

void nrf2401A_Off()

{

  CLR(PORTA,PWR2);

  CLR(PORTA,CE);

  CLR(PORTA,CS);

}

//&Aring;&auml;&Ouml;&Atilde;&Auml;&pound;&Ecirc;&frac12;

void nrf2401A_RwOn()

{

  SET(PORTA,PWR2);

  CLR(PORTA,CE);

  SET(PORTA,CS);

}

//&sup1;¤×÷&Auml;&pound;&Ecirc;&frac12;

void nrf2401A_Run()

{

  SET(PORTA,PWR2);

  CLR(PORTA,CS);//first

  SET(PORTA,CE);

}

//&Aring;&auml;&Ouml;&Atilde;nRF2401A

void nrf2401A_Config(void)

{

   nrf2401A_RwOn();//&Aring;&auml;&Ouml;&Atilde;×&acute;&Igrave;&not;

   nrf2401A_WR(DATA2_W);

   nrf2401A_WR(DATA1_W);

   nrf2401A_WR(RX_ADDRESS2);

   nrf2401A_WR(RX_ADDRESS2);

   nrf2401A_WR(RX_ADDRESS2);

   nrf2401A_WR(RX_ADDRESS2);

   nrf2401A_WR(RX_ADDRESS2);

   nrf2401A_WR(RX_ADDRESS_4);

   nrf2401A_WR(RX_ADDRESS_3);

   nrf2401A_WR(RX_ADDRESS_2);

   nrf2401A_WR(RX_ADDRESS_1);

   nrf2401A_WR(RX_ADDRESS_0);

   nrf2401A_WR(CRC16_EN|ADDR_W);//CRC16,AddrWidth

   #ifdef BPS_1M

    nrf2401A_WR(PA_PWR_3|XOF_16MHz|RFDR_1M|CM_SHOCK);//0dbm,16M,1Mbps,ShockBurst

   #else

    nrf2401A_WR(PA_PWR_3|XOF_16MHz|CM_SHOCK);//0dbm,16M,250Kbps,ShockBurst

   #endif

   nrf2401A_WR(CH_NO_FREQ|RX_EN); //RxMode,Chan

   nrf2401A_StandBy();//&Ouml;&acute;&ETH;&ETH;&Aring;&auml;&Ouml;&Atilde;

}

//&frac12;&Oacute;&Ecirc;&Otilde;&Auml;&pound;&Ecirc;&frac12;

void nrf2401A_RxOn()

{

   nrf2401A_RwOn();

   nrf2401A_WR(CH_NO_FREQ|RX_EN); //RxMode,Chan

   nrf2401A_Run();

}

//·&cent;&Euml;&Iacute;&Auml;&pound;&Ecirc;&frac12;

void nrf2401A_TxOn()

{

   nrf2401A_RwOn();

   nrf2401A_WR(CH_NO_FREQ); //TxMode,Chan

   nrf2401A_Run();

}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nrf2401A

void nrf2401A_Init()

{

   CLR(PORTA,CLK);//

   nrf2401A_StandBy();

   DelayMs(10);//!!!must >3ms

   nrf2401A_Config();

   nrf2401A_RxOn();//&frac12;&Oacute;&Ecirc;&Otilde;×&acute;&Igrave;&not;

}

//&ETH;&acute;Txµ&Oslash;&Ouml;·

void nrf2401A_SetTxAddr()

{

  nrf2401A_WR(TX_ADDRESS_3);

  nrf2401A_WR(TX_ADDRESS_2);

  nrf2401A_WR(TX_ADDRESS_1);

  nrf2401A_WR(TX_ADDRESS_0);

}

//&ETH;&acute;Tx&Ecirc;&yacute;&frac34;&Yacute;

void nrf2401A_SetData()

{uchar i;

  for (i=0;i<SIZE;i++)

    nrf2401A_WR(TxBuf);

}

//·&cent;&Euml;&Iacute;TxBuf&Ouml;&ETH;µ&A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

void nrf2401A_SendData()

{

   nrf2401A_TxOn();

   SET(PORTA,CE);

   nrf2401A_SetTxAddr();//&ETH;&acute;·&cent;&Euml;&Iacute;µ&Oslash;&Ouml;·

   nrf2401A_SetData();//&ETH;&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CLR(PORTA,CE);//&AElig;&ocirc;&para;&macr;·&cent;&Euml;&Iacute;

   //·&cent;&Euml;&Iacute;&Iacute;ê±&Iuml;&ordm;ó&frac12;&oslash;&Egrave;&euml;StandBy

}

//&para;&Aacute;&sup3;&ouml;&frac12;&Oacute;&Ecirc;&Otilde;µ&frac12;µ&A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

void nrf2401A_ReadData()

{uchar i;

   for (i=0;i<SIZE;i++)

     {

           RxBuf=nrf2401A_RD();

         }

}

-----此内容被pei99888于2006-04-07,10:55:01编辑过

楼主:
再传个资料试试:

PTR4000模块PDF:

nrf2401A英文PDF: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在下也在调试NRF2401A,的确是痛苦啊,公司里的综测仪到不了2.4GHZ,什么东东都看不到。有了您的参考,也许能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
确实 RF比较痛苦,谢谢兄弟看看我的帖子,遇到的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可是长沙的?可否一见?

楼主:
没问题,人多力量大,13808466997

网友:
好人啊,英雄啊~~~!

楼主的大恩大德小弟终生不忘~!

网友:
支持一下,有时间我也弄只来玩玩

网友:
郁闷郁闷都不知学什么好了,SD卡,USB,RF,PID调节...最重要的还是电路,但电路也是从这些实验中摸索出来的吧...

网友:
辛苦楼主了,楼主可否告知该模块价格在什么范围吗?

网友:
是呀!楼主可否告知该模块价格么?

网友:
正在学习中呢,支持啊

楼主:
一点点改进:

RfSendProc中的延时5ms改1ms即可,然后RfRecvProc中的延时5ms即可去掉。

这样,就可以反映出模块的一问一答速度,基本上3ms能完成。

楼主:
建议分类到《无线通讯》,这样需要了解无线通讯的能马上看到帖子

网友:
下了楼主的程序看过了,对Timber1的设置不是太明白.不知道是干吗的

网友:
哈哈~~~有机会也玩玩nrf2401a

楼主现在是无线专家了~~~恭喜~~~

网友:
楼主天线是如何考虑设计的

网友:
搂主用的是买的模块,天线的设计你还要去问讯通

网友:
nodic公司的网站上很详细,关于NRF所有的芯片都有参考电路及方案(也包括天线设计)

网友:
听说2401没有905穿透力远,不知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
谢谢了啊!好人还是多呀

网友(2006-09-03):
楼主麻烦你哈~你问问你这模块哪里买的?多少钱?

我少了一块正犯愁呢~

网友:
我以为你的射频模块是自己做的呢!

网友:
建议:整理一下,做个范例。

网友(2007-09-15):
这么一个模块(ic+crystal+pcb+tan c)大概20多rmb,以前用来做过rf mouse

网友(2008-05-28):
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模块,完全自己做的,对错都没反应,怎么办啊?急急急!求助各位大虾!可与我qq联系 905377178或者电话联系 13591655424

网友:
支持一个,好像我有这个芯片,不过买了没调过

网友:
我用的GCC在调试,出来后,共享给大家.

网友:
学习 2.4G

网友:
不指导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模块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的,哈哈

网友:
一年前用过该芯片,也没感觉到太难啊!只要配置正确,注意时序,很轻松搞掂了,我做的产品现在还在热销呢?只可惜签了保密合同,不能上传资料。

网友(2009-01-09):
正要用到此芯片,感谢楼主.

网友(2009-03-02):
请问楼主,您是使用的第几个通道啊,第二通道怎么会使用DATA?

网友:
这个模块之前我们公司有一对,后来不知道一只哪去了。只有一只了。
现在我们用Maxstream的Xbee PRO

网友:
贡献模块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freqchina.com/cn/productview.asp?id=2
贡献IC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freqchina.com/cn/productview.asp?id=1
贡献无线设计指南下载地址:http://www.freqchina.com/cn/Download.asp

如果现在有新产品开发,完全可以考虑最新推出的NRF24LE1,集RF、MCU、ADC、I2C、UART、PWM等功能于一体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2009-06-09):
显示乱码是不是编码的问题?

网友:
想看看2.4G的天线怎么弄的

网友:
主流短距离无线技术介绍及应用指南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网友:
哪里可以申请到样片啊???

网友(2009-11-13):
我这样很多通讯模块  可以在我店里看看 价格都不错

网友(2010-11-17):
无线大全知多少
http://smartrf.taobao.com/view_page-9023479.htm
=============2.4GHZ频段系列==================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2089428
A7105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83932112
CC2500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83187508
NRF2401A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599640
BK241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57769428
=============433MHZ频段系列==================
CC110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4103148
NRF905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4183536
A7102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64659046
SI4432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57644114
CC1020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30899708
ADF7021无线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3723866
=============串口透传系列====================
RF1212无线透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无线USB系列=====================
RF24L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93121052
RF24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318516
RF11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66640
RF905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9348384
RF7102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21628732
=============ZIGBEE系列======================
ZIGBEE系列-CC2420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62334072
ZIGBEE系列-CC2520无线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73856328
=============有源RFID系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01190
=============ARM9系列========================
ARM9系列-AT91SAM926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6149456
ARM9系列-AT91SAM926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67678084
ARM9系列-AT91SAM926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76012398
ARM9系列-S3C244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9441972
51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5030646
AVR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13057118
430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883025694
LPC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74889392

网友(2011-05-13):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天线板太浪费pcb了吧

网友(2011-07-19):
mark~~~~~~~~~~~~~~~虽然不懂!

网友:
空旷的地方应该比楼道里有效距离长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1-09-06):
刚刚开始弄,先看看大家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0-13):
谢谢楼主,回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