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g8的isp下载线miso/mosi/sck能否复用为I/O脚用? 怎么用?

楼主(2006-04-07):
如题,

  现在我们的芯片I/O脚不够用了,现在就只能在isp上想办法了, 可就是不知道能否复用isp下载线miso/mosi/sck三个脚, 我知道rest脚是不能用的, 我们用的来是作为输出驱动led灯的,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了,在此我先谢谢大家了!!

   还有就是要是可以接的话,,怎么接?是否需要在miso/mosi/sck这三个脚与我的led驱动电路有什么保护措施,比如用电阻隔离等, 谢谢大家能帮帮我了,

   急!

网友:
可以共用。

LED接法:+5v -> LED(+) -> LED(-) -> 680欧姆限流电阻 -> miso/mosi/sck

楼主:
谢谢马潮老师的帮助!!  我会用心来学avr的,原来学的单片机太杂,而且没有系统的丛根本去学习,我相信我能在大家杜帮助下很快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