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06-04-07):
我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出现 : NO MODE SPECIFIED FOR "U1"

我的 U1 用的是 DAC0832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什么错误呀?

又出现新问题一个同样的错误:这次说的是 NO MODE SPECIFIED FOR "U2"

U2我用的是 LS373  上一张图都能用的 这次又不行了.

求助 求助
-----此内容被9911775于2006-04-07,20:16:19编辑过

网友:
DAC0832是没有仿真模型的哈!不能仿真

楼主:
那74LS373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只要是出现“NO MODE SPECIFIED ”这个就是没有仿真模型!!!

网友:
建议画图时在不确定器件有无仿真模型的情况下,先将所用器件全拖到图中,运行一下,看报不报错要报错,找出不能用的器件,替换或想别的办法.要不然画完图再仿真,很容易前功尽弃.

楼主:
我以前画的图,现在调出来用也行啊,里面也有 73LS373 , 现在重新用这个器件的时候就不行了........

算了~~~找其他东西代替好了.

网友:
在一个文件里可用,在另一个文件内不可用,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