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站上的CV的UCOS-II问题

楼主(2006-04-10):
在这个帖子中:

http://www.ouravr.com.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34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390&bbs_id=1000

我下载了【楼主位】 yfang2 章鱼的文件,发现一个问题,ucos_ii.c文件最后为什么没有“*/”,但是却是可以编译,没有出错,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文件呢?

示意图如下:

楼主:
图中29行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呢?不加为什么又是编译无错呢?很是郁闷呀。

哪位高手看过这个UCOS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同时也希望“yfang2 章鱼”给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试过了,发现20行的那个“/*”是多余的,去掉也没有影响。

就是说,29行那里不用加“*/”。

网友:
是要加个 “*/” 的。不加的话编译可能不会出错。

另外有一点还要说明一下!!我最早以前的有一个BUG,如下!

原:  OS_CPU_SR_Save()

OS_CPU_SR OS_CPU_SR_Save(void)

{

        OS_CPU_SR temp;

        #asm

                IN      R16,SREG

                MOV     R30,R16;CLI

                ;RET

        #endasm

}

应该把 CLI 加上,如下:

OS_CPU_SR OS_CPU_SR_Save(void)

{

        OS_CPU_SR temp;

        #asm

                IN      R16,SREG

                MOV     R30,R16;

                CLI

                ;RET

        #endasm

}

当时一时大意按 后退键的时候多按了一下,把“CLI”给注释了,这个如果在中断中有进行调度的话,会出现问题。请“kinsey”注意更改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yfang2”的提醒!

我刚才把你移植的资料和UCOS的源文件对比了一下,发现很多文件都没有改动的,除去类似“#include <fileneme.h>”你改为“#include "fileneme.h"”外,“ucos_ii.h”文件有一些改动:主要集中在“MESSAGE QUEUE DATA”和“ISR”中;“os_q.c”中的OS_EVENT  *OSQCreate (void **start, INT16U size)定义有一点不同,其他的基本上是一致了,然后就是加了一个文件“0S_CPU_C.C”,是不是就是这么少的东西移植呀?

我一直都以为移植是一个很大工作量的事情。

楼主:
继续向各位大虾请教:

中文资料所说:“用户必须在多任务系统启动以后再开启时钟节拍器,也就是在调用OSStart()之后。换句话说,在调用OSStart()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但是我看到移植上并不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另外全局中断使能“sei”为什么也不是在OSStart()之后才置位呢?

请yfang2 和 各位移植过UCOS的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按照yfang2 这样的移植,会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呢?我很希望能知道系统稳定性如何,谢谢yfang2 能再指点一下。

网友(2006-08-10):
怎么下载后,编译里面的test工程,出来一大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