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CC AVR中设置同一中断源的不同中断函数

楼主(2006-04-10):
如何在ICC AVR中设置同一中断源的不同中断服务函数,例如定时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是计数值加1,另一个中断服务函数是IO输出反转,如何设置和调用?汇编语言中可以设置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C语言该怎么编写呢?

网友:
给出下面采用CVAVR编写的T0中断服务程序。不同C的平台,中断服务的定义有区别。

bit T0_int_mode

// Timer 0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if (T0_int_mode)

    {

        ...... //计数加1

     }

     else

     {

         ...... // I/O输出反转

     }

     T0_int_mode = ~T0_int_mode;

}

上面的中断服务,一次执行“计数加1”,下一次执行“I/O输出反转”,交替。

T0_int_mode为全局变量,用于控制中断处理的内容,可以在其它的程序中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楼主:
除了设置中断标志变量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