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郁闷]最近做M64的项目,结果被ISP下载整惨了,把问题给大家说说,不要走弯路哈。

楼主(2006-04-10):
我们用的是ISP下载线,所以按照M64datsheet上面的端口图进行了连接……打死都搞不通……

……

后来在AVR官方网站上下载到了最新版本(比Armok的还要新),发现了如下的问题……巨吐血。问题解决。

Even though the SPI Programming interface re-uses the SPI I/O module, there is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The MOSI/MISO pins that are mapped to PB2 and PB3 in the SPI

I/O module are not used in the Programming interface. Instead, PE0 and PE1 are used

for data in SPI Programming mode as shown in Table 127.

还有哦,如果不把镕丝的M103位钩钓,PF口会部分失效,别忘了去掉Jtag标志,否则也会少一个口的。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04-11,00:02:17编辑过

楼主:
翻译如下:

尽管SPI编程接口复用了SPI的I/O模块,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

在SPI I/O模块中 MOSI / MISO引脚被映射到了PB2和PB3上 ,但是在编程接口中却并没有映射到相同的位置。取而代之,PE0和PE1被用作SPI编程模式的数据端口,详细情况请看表格127(308页)。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在哪里看到过,顶!

网友:
多参考一些电路图就不会出错!

网友:
之前这个网站上有这么一个帖子,不过是M128的,其实就是一样的。

网友:
你自己接错线而已,新旧手册都没错----M128/M64的ISP引脚都是SCK, PDI, PDO,RESET 。

大部分AVR芯片的ISP端口是  SCK,MOSI,MISO,RESET

而M64/M128的ISP端口是     SCK, PDI, PDO,RESET

     而且M64/M128出厂默认兼容M103----熔丝位M103C=0,很多新特性不能使用,程序也可能不能正常运行

     ----因为C编译器通常默认自动把SP指向SRAM的末端,M103=0x0FFFH, M64/M128=0x10FFH,必然出错!

网友:
怪不得当初我有两块M128死活用不了ISP,但是JTAG却可以。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用时要仔细阅读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还有哦,如果不把镕丝的M103位钩钓,PF口会部分失效,别忘了去掉Jtag标志,否则也会少一个口的

楼主说的是把M103不打钩对吧?我试过打钩是不行的。

去掉Jtag,是不是Jtag也不打钩?

网友:
还有最关键的是将1脚PEN和REST相连,我搞了半天才搞通

楼主:
PEN脚我们悬空的,暂时没有出问题。

网友(2006-06-21):
我把pen接gnd,造成读熔丝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上一次电读一次,不能读二次。

网友:
这些都是不看或不认真看数据手册结果。

网友(2008-02-26):
今天第一次用M64,遇到了这个问题,PDI、PDO割线、连线才搞定。nPEN脚悬空才能写。真是忙中出乱,当初画SCH封装的时候看到PDI、PDO、PEN不知道什么意思,说画完后看Datasheet,一忙起来就忘了。

网友(2008-04-05):
哈哈哈前些日子第一次用M64也犯了楼主那样的错误,搞了半天,咳。。。。都怪自己没仔细看手册呀^_^

网友:
老问题了.只有自己经历一次,才记得牢.

网友(2008-06-04):
今天俺又经历了一次,晕菜,割线连线才解决,板子还得重新布,以前一直用JTAG没有任何问题,没在意这个,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网友:
我的批量烧写CPU的程序,呵呵,感觉使用Jtag也挺好的哈
用Jtag烧写Bootloader,用串口下载/升级程序,提供给客户使用的就只没有Bootload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