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快速傅立叶算法的C语言实现

楼主(2006-04-13):
如题,望大虾点拨!

网友:
#include "math.h"

  void kfft(pr,pi,n,k,fr,fi,l,il)

  int n,k,l,il;

  double pr[],pi[],fr[],fi[];

  { int it,m,is,i,j,nv,l0;

    double p,q,s,vr,vi,poddr,poddi;

    for (it=0; it<=n-1; it++)

      { m=it; is=0;

        for (i=0; i<=k-1; i++)

          { j=m/2; is=2*is+(m-2*j); m=j;}

        fr[it]=pr[is]; fi[it]=pi[is];

      }

    pr[0]=1.0; pi[0]=0.0;

    p=6.283185306/(1.0*n);

    pr[1]=cos(p); pi[1]=-sin(p);

    if (l!=0) pi[1]=-pi[1];

    for (i=2; i<=n-1; i++)

      { p=pr[i-1]*pr[1]; q=pi[i-1]*pi[1];

        s=(pr[i-1]+pi[i-1])*(pr[1]+pi[1]);

        pr=p-q; pi=s-p-q;

      }

    for (it=0; it<=n-2; it=it+2)

      { vr=fr[it]; vi=fi[it];

        fr[it]=vr+fr[it+1]; fi[it]=vi+fi[it+1];

        fr[it+1]=vr-fr[it+1]; fi[it+1]=vi-fi[it+1];

      }

    m=n/2; nv=2;

    for (l0=k-2; l0>=0; l0--)

      { m=m/2; nv=2*nv;

        for (it=0; it<=(m-1)*nv; it=it+nv)

          for (j=0; j<=(nv/2)-1; j++)

            { p=pr[m*j]*fr[it+j+nv/2];

              q=pi[m*j]*fi[it+j+nv/2];

              s=pr[m*j]+pi[m*j];

              s=s*(fr[it+j+nv/2]+fi[it+j+nv/2]);

              poddr=p-q; poddi=s-p-q;

              fr[it+j+nv/2]=fr[it+j]-poddr;

              fi[it+j+nv/2]=fi[it+j]-poddi;

              fr[it+j]=fr[it+j]+poddr;

              fi[it+j]=fi[it+j]+poddi;

            }

      }

    if (l!=0)

      for (i=0; i<=n-1; i++)

        { fr=fr/(1.0*n);

          fi=fi/(1.0*n);

        }

    if (il!=0)

      for (i=0; i<=n-1; i++)

        { pr=sqrt(fr*fr+fi*fi);

          if (fabs(fr)<0.000001*fabs(fi))

            { if ((fi*fr)>0) pi=90.0;

              else pi=-90.0;

            }

          else

            pi=atan(fi/fr)*360.0/6.283185306;

        }

    return;

  }

楼主:
多谢一楼,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单片机或者ARM上实现多

网友:
这是在PIC18F458里用的FFT程序

/* ************************************************************************

** 函 数 名:void ADCHD()

** 功能描述:单通道高频采样,数据处理,显示.

*************************************************************************** */

void ADCHD()

{

        long D,SHU;                                                                                                    //数据.

        int n_x,k_x,i;                                                                                                    //循环参数.

        float Ur,Ui,Urn,Uin;                                                                                                    //数据处理中间变量.

        ADWORDS=ADCAN+7;                                                                                                    //确定MAX197控制字.

        for(ADD=0;ADD<64;ADD++)                                                                                                //采样.

        {

                OUTADC(ADWORDS);                                                                                                    //送控制字.

                DELAY(0);                                                                                                    //延时.

                DATA[0][ADD]=INADC();                                                                                                //读取数据.

        }

        for(ADD=0;ADD<64;ADD++)                                                                                                //显示波形.

        {

                D=(int)(40.0*DATA[0][ADD]/4096.0);                                        //取数据.

           LCDPIEX(ADD+64,40-D);                                                                                                //显示.

   }

        for(n_x=0;n_x<5;n_x++)                                                                                                //计算.

        {

                Urn=0.0;                                                                                                    //实部.

                Uin=0.0;                                                                                                    //虚部.

                for(k_x=0;k_x<32;k_x++)                                                                                        //n_x次谐波.

                {

                        D=DATA[0][k_x];                                                                                                    //取数据计算.

                        Urn=Urn+D/409.6*cos((2*n_x+1)*(k_x+1)*0.196);

                        Uin=Uin+D/409.6*sin((2*n_x+1)*(k_x+1)*0.196);

                }

                Ur=Urn/16.0;                                                               //

                Ui=Uin/16.0;                                                                                                    //

                SHU=(long)(100*sqrt(Ur*Ur+Ui*Ui));

                UI[0][n_x]=SHU;                                                                                                    //第n_x次谐波幅值.

                UI[0][5]=SHU*SHU+UI[0][5];                                                                         //

        }

        UI[0][5]=(long)sqrt(UI[0][5]);                                                                //总幅值.

        for(i=0;i<5;i++)                                                                                                    //

  {

          SHU=UI[0]*1000;                                                                                                    //

                 SHU=SHU/(UI[0][5]);                                                                                                    //

                 UP[0]=SHU;                                                                                                    //第i次谐波占有率.

        }

        SHU=1000*(UI[0][5]-UI[0][0]);                                                                        //

        UP[0][5]=SHU/UI[0][5];                                                                                                 //畸变率.

        LCDCLEAN(12,2,126,7);                                                                                                    //清除数据显示区.

        for(i=0;i<6;i++)

        {

                OUTNUM(UI[0],1,28,2+i);                                                                        //显示幅值.

                OUTNUM(UP[0],3,56,2+i);                                                                        //显示占有率.

        }

        ADWORDS=ADCAN;                                                                                                    //还原控制字.

}

楼主:
对_yu-ming 感激不尽!!

网友:
接3楼

/* ************************************************************************

** 函 数 名:void XBFX()

** 功能描述:全周波傅立叶积分计算各次谐波的幅值,并返回结果.

*************************************************************************** */

void XBFX()

{

        long D,SHU;                                                                                                    //数据.

        int n_x,k_x,i,n;                                                                                                    //循环参数.

        float Ur,Ui,Urn,Uin,UIL[2];                                                                                //数据处理中间变量.

        for(n=0;n<2;n++)                                                                                                    //两路信号.

        {

                for(n_x=0;n_x<5;n_x++)                                                                                        //计算.

                {

                        Urn=0.0;                                                                                                    //实部.

                        Uin=0.0;                                                                                                    //虚部.

                        for(k_x=0;k_x<32;k_x++)                                                                                //n_x次谐波.

                        {

                                D=DATA[CHAN*2+n][k_x];                                                                        //取数据计算.

                                Urn=Urn+D/409.6*cos((2*n_x+1)*(k_x+1)*0.196);

                                Uin=Uin+D/409.6*sin((2*n_x+1)*(k_x+1)*0.196);

                        }

                        Ur=Urn/16.0;                                                                         //

                        Ui=Uin/16.0;

                        SHU=(long)(760*sqrt(Ur*Ur+Ui*Ui));                                //

                        UI[n][n_x]=SHU;                                                                                                    //

                        UI[n][5]=SHU*SHU+UI[n][5];                                                                //第n_x次谐波幅值.

                        if(n_x==0)

                                UIL[n]=atan(Ui/Ur);                                                                           //相位.

                }

                UI[n][5]=(long)sqrt(UI[n][5]);                                                        //总幅值.

                for(i=0;i<5;i++)                                                                                                    //

          {

                  SHU=UI[n]*1000;                                                                                                //

                         SHU=SHU/(UI[n][5]);                                                                                                //

                         UP[n]=SHU;                                                                                                    //第i次谐波占有率.

                }

                SHU=1000*(UI[n][5]-UI[n][0]);                                                                //

                UP[n][5]=SHU/UI[n][5];                                                                                         //畸变率.

        }

        L[CHAN]=abs((long)(1000*(UIL[0]-UIL[1])-40));        //功率因数角.

        S[CHAN]=(long)(UI[0][5]*UI[1][5]);                                                //S.

        P[CHAN]=(long)(S[CHAN]*cos(L[CHAN]/1000.0));        //P.

        Q[CHAN]=(long)(S[CHAN]*sin(L[CHAN]/1000.0));        //Q.

}

网友: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2006-08-29):
建议不要用浮点数,这样再优化的算法也快不了多少,应采用定点数,我们要的数的范围一般不会那么大的。当然程序写起来也不止于这么简单了。可能要升入到汇编了。

网友:
To _yu-ming :

你搞工控的?很不错哦。

网友(2007-03-13):
好厉害呀。我要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我现在正着急这个傅立叶算法呢!!!

哈哈哈。。。。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上,但这么好的算法程序,不顶不行!~~~~~~~~~~~~~~~~~

网友:
to 10楼,不是所有的地方定点算法都适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浮点算法都适用,要看使用的场合来确定使用哪种算法,很多的地方要求高精度,定点是不能完成的

网友:
数学没有学好,还没搞懂计算各次谐波的幅值计算原理。至于如何实现傅立叶积分计算更是不懂,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可用基2FFT快速算法或基4FFT等,很快的.而且用的存储单元挺少.

我学数字信号处理时学过这个算法.感觉不错.

网友(2010-06-01):
不错,目前还没用到

网友(2010-11-23):
/*
* \file
*
* \brief Header file for FFT library
*
* Copyright (c) 2010 Atm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age License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3. The name of Atmel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4.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redistributed and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n
* Atmel AVR product.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ATMEL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RE
* EXPRESSLY AND SPECIFICALLY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ATMEL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 DAMAGE.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dsp16_t__   int16_t
typedef dsp16_t__   dsp16_t;

//! PI definition also known as the Archimedes' constant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

/*!
* \brief 32-bit complex signed fixed point type
*/
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 ((__packed__))
{
    //! real part
  dsp16_t__ real;
    //! imaginary part
  dsp16_t__ imag;
}dsp16_complex_t;

/*! \brief 16-bit fixed point version of the complex FFT algorithm.
*
* \param vout A pointer on a 16-bit complex vector which is the output buffer of this function.
* \param vin A pointer on a 16-bit buffer which is the input buffer of this function.
* \param num It is the size of the input/output vector.
*
*/
extern void FFT (dsp16_complex_t *vout, dsp16_t *vin, uint8_t num);

网友:
放猛料,Atmel Corporation官方的,这个具体大家懂得
Atmel Corporation官方性能有保证
FFT libraryourdev_599972GCXZTZ.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libfft.rar)

网友:
傅里叶算法,做个标志,好好学习!

网友:
这是好东西,要留

网友(2010-12-24):
收藏 马克一下~

网友(2011-01-25):
快速傅里叶,标记一个^_^

网友:
/*******************************************************************************
//名称:定点FFT算法程序
//人员:
//日期:
//说明:MEGA128L,16MHZ,IAR420A
//占用周期数:input(5677) Execute(160864) Output(16659)
//16MHZ时ms         0.3548        10.054         1.0412
//fft_r输入信号,范围-255到+255之间,即带符号位9位数据。不在此范围则结果错误。
//输出
*******************************************************************************/
#include "iom128.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   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signed   int
#define  INT32  signed   long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
#define  FFT_N  128 ;               //本程序是128点FFT变换
INT16    fft_r[128]={               //实数采样点,共128点。
//单周期方波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4周期方波
//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直流恒量
//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
//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
//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
//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0x0ff,
...
};
INT16    fft_temp[128];             //采样点虚部,共128点。
/******************************************************************************/
__flash  UINT16  fft_window[128]={         //汉宁窗
2621,  2639,  2693,  2784,  2910,  3073,  3270,  3502,
3768,  4068,  4401,  4765,  5161,  5587,  6042,  6525,
7036,  7571,  8132,  8715,  9320,  9945,  10588, 11249,
11926, 12616, 13318, 14031, 14753, 15482, 16216, 16954,
17694, 18433, 19171, 19905, 20634, 21356, 22069, 22772,
23462, 24138, 24799, 25443, 26068, 26673, 27256, 27816,
28352, 28862, 29345, 29800, 30226, 30622, 30987, 31319,
31619, 31885, 32117, 32315, 32477, 32603, 32694, 32748,
32766, 32748, 32694, 32603, 32477, 32315, 32117, 31885,
31619, 31319, 30987, 30622, 30226, 29800, 29345, 28862,
28352, 27816, 27256, 26673, 26068, 25443, 24799, 24138,
23462, 22772, 22069, 21356, 20634, 19905, 19171, 18433,
17694, 16954, 16216, 15482, 14753, 14031, 13318, 12616,
11926, 11249, 10588, 9945,  9320,  8715,  8132,  7571,
7036,  6526,  6042,  5587,  5161,  4765,  4401,  4068,
3768,  3502,  3270,  3073,  2910,  2784,  2693,  2639
};
__flash  UINT8   fft_reverse[128]={      //倒位序表
0, 64,32,96, 16,80,48,112,8, 72,40,104,24,88,56,120,
4, 68,36,100,20,84,52,116,12,76,44,108,28,92,60,124,
2, 66,34,98, 18,82,50,114,10,74,42,106,26,90,58,122,
6, 70,38,102,22,86,54,118,14,78,46,110,30,94,62,126,
1, 65,33,97, 17,81,49,113,9, 73,41,105,25,89,57,121,
5, 69,37,101,21,85,53,117,13,77,45,109,29,93,61,125,
3, 67,35,99, 19,83,51,115,11,75,43,107,27,91,59,123,
7, 71,39,103,23,87,55,119,15,79,47,111,31,95,63,127
};
__flash  INT16   fft_wrcos[64]={         //旋转因子实部
32767, 32728, 32609, 32412, 32137, 31785, 31356, 30852,
30273, 29621, 28898, 28105, 27245, 26319, 25329, 24279,
23170, 22005, 20787, 19519, 18204, 16846, 15446, 14010,
12539, 11039, 9512,  7962,  6393,  4808,  3212,  1608,
0,     -1608, -3212, -4808, -6393, -7962, -9512, -11039,
-12539,-14010,-15446,-16846,-18204,-19519,-20787,-22005,
-23170,-24279,-25329,-26319,-27245,-28105,-28898,-29621,
-30273,-30852,-31356,-31785,-32137,-32412,-32609,-32728
};
__flash  INT16  ttt_wisin[64]={          //旋转因子虚部
0,     1608,  3212,  4808,  6393,  7962,  9512,  11039,
12539, 14010, 15446, 16846, 18204, 19519, 20787, 22005,
23170, 24279, 25329, 26319, 27245, 28105, 28898, 29621,
30273, 30852, 31356, 31785, 32137, 32412, 32609, 32728,
32767, 32728, 32609, 32412, 32137, 31785, 31356, 30852,
30273, 29621, 28898, 28105, 27245, 26319, 25329, 24279,
23170, 22005, 20787, 19519, 18204, 16846, 15446, 14010,
12539, 11039, 9512,  7962,  6393,  4808,  3212,  1608
};
/******************************************************************************/
void    fft_real( void );                     //fft变换函数
UINT16  sqrt_16( UINT32 M );                  //开平方函数
extern  UINT32  fft_muls16( INT16 mula, INT16 mulb ); //16x16位乘法运算函数

volatile UINT16 f[42],ff;                     //存放结果
/******************************************************************************/
void   main( void )
{

  while(1){
    fft_real( );                          //fft变换函数

    while(1);                             //变换后结果取代原来数据,所以仅能运行1次
  }
}
/******************************************************************************/
//名称: fft_real() 定点数快速傅立叶变换函数
//参数: 无入口和出口参数
//说明: 计算42次谐波
/******************************************************************************/
void   fft_real( void )
{
  UINT8 i,j,k;
  UINT8 l,b,p;
  UINT8 m;
  INT16 tr,ti;
  INT16 rcos_isin,rsin_icos;
  INT16 *pa,*pc;

  pa= fft_r;
  pc= fft_temp;
  for(i=0; i<128; i++)
     {
      *pc =  *pa;  //不加窗
      //*pc = ((INT32)(*pa)*(fft_window))>>15;  //((UINT32)(*pa)*(*pb))>>15; //加窗
      pa++;  pc++;
     }
  pa= fft_r;
  pc= fft_temp;
  for(i=0; i<128; i++)
     {
      pa = pc[fft_reverse];    //倒位序
      pc[fft_reverse] = 0;        //虚部为0
     }
  b= 1;                              //b=2^l    =1 ,2 ,4 ,8,16,32,64
  i= 6;                              //p=2^(6-l)=64(6),32(5),16(4),8(3),4(2),2(1),1(0)
  for(l=0; l<7; l++)                 //级数
     {
      for(j=0; j<b; j++)             //旋转因子指数
         {
          p= (j<<i);                 //p=2^(6-l)=64(6),32(5),16(4),8(3),4(2),2(1),1(0)
          for(k=j; k<128; )          //蝶形
             {
              m = k+b;
              tr=fft_r[k];
              ti=fft_temp[k];
                                                  //表中值最大为32768, 32768/(2^15)=1.
              rcos_isin= ((INT32)fft_r[m]* fft_wrcos[p]+(INT32)fft_temp[m]* ttt_wisin[p])>>15;
              rsin_icos= ((INT32)fft_r[m]* ttt_wisin[p]-(INT32)fft_temp[m]* fft_wrcos[p])>>15;
              //rcos_isin= (fft_muls16(fft_r[m], fft_wrcos[p]) + fft_muls16(fft_temp[m], ttt_wisin[p]))>>15;
              //rsin_icos= (fft_muls16(fft_r[m], ttt_wisin[p]) + fft_muls16(fft_temp[m], fft_wrcos[p]))>>15;
              fft_r[k]     =(tr+ rcos_isin);      //为了保证TR,TI不溢出,输入信号位数9位。
              fft_temp[k]  =(ti- rsin_icos);
              fft_r[m]     =(tr- rcos_isin);
              fft_temp[m]  =(ti+ rsin_icos);

              k = m+b;      //k=k+2*b
             }              //for k
         }                  //for j
      i--;                  //p=2^(6-l)=64,32,16,8,4 ,2 ,1
      b<<=1;                //b=2^l    =1 ,2 ,4 ,8,16,32,64
     }                      //for l
for(i=0; i<42; i++)        //求得的谐波频率幂次小于点数的1/3。
    {
     f= sqrt_16((INT32)((INT32)fft_r*fft_r+ (INT32)fft_temp*fft_temp) );
      // f= sqrt_16( fft_muls16(fft_r, fft_r) + fft_muls16(fft_temp, fft_temp) );
    }
  ff=f[0];  //f[4]=20774; f[12]=7010; f[20]=4318; f[28]=3208; f[36]=2635;
  //直流量    基波          3次         5次         7次         9次
}
/******************************************************************************/
//名称:sqrt_16()
//参数:M入口参数32位,N出口参数16位
//说明:开平方函数
/******************************************************************************/
UINT16 sqrt_16( UINT32 M )
{
UINT16  N, i;
UINT32  tmp, ttp;        // 结果、循环计数
if(M == 0)               // 被开方数,开方结果也为0
     return 0;
N = 0;
tmp = (M >> 30);         // 获取最高位:B[m-1]
M <<= 2;
if(tmp > 1)              // 最高位为1
    {
     N ++;                // 结果当前位为1,否则为默认的0
     tmp -= N;
    }
for(i=15; i>0; i--)      // 求剩余的15位
    {
     N <<= 1;             // 左移一位
     tmp <<= 2;
     tmp += (M >> 30);    // 假设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假设成立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打个比方我一个8位的AD读入比如音频电压。是如何把这个8位数据运算成频谱显示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好 ,的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11-03-15):
牛啊,记号记号

网友:
标记,估计会用上的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运算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网友:
mark 各位大侠好厉害!

网友(2011-06-02):
#include<conio.h>
     #include<graphics.h>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define    PI   3.1415926
//  #define    N    64
     #define    N1   64

struct rptr
{
double *r;
double *i;
}COMPLEX;

void fft(double *dr,double *di,int N);
struct rptr *dftn(double a,double h,int n,double *f,int nw,struct rptr *tran);
void draw(double *x,double *h,int lenx,int lenh);
void main()
{
  int fp=3;
  int i;
  struct rptr *tran;
  double *fw,*f;
  double time=64;//time of signal
  double h=0.25;
  double a=-time/2;
  int N=time/h;
  tran->i=(double *)calloc(N+2,sizeof(double));
  tran->r=(double *)calloc(N+2,sizeof(double));
  fw=(double *)calloc(N+2,sizeof(double));
  f=(double *)calloc(N+2,sizeof(double));

  cout<<"\nPlease select the input function:\n";
  cout<<"1.cos(0.125*PI*t)        2.sin(PI*t)/(PI*t)\n";
  cout<<"3.sin(0.25*PI*t)+2*cos(0.5*PI*t)      4.cos(0.125*PI*t)+2*cos(0.25*PI*t)\n";
  cout<<"5.sin(0.25*PI*t)\n<-----------";
  lp: cin>>fp;
       for(i=0;i<=N;i++)
       {
       double t=(a+h*i);
       switch(fp)
       {
         case 1:   f=tran->r=cos(0.125*PI*t);tran->i=0;
         case 2:   if(t==0)  f=tran->r=1;
                   else
  f=tran->r=sin(1.0*PI*t)/(1.0*PI*t);
             tran->i=0;
             break;
         case 3:
  f=tran->r=sin(0.25*PI*t)+2*cos(0.5*PI*t);tran->i=0;
             break;
         case 4:
  f=tran->r=cos(0.125*PI*t)+2*cos(0.25*PI*t);tran->i=0;
             break;
         case 5:   f=tran->r=sin(0.25*PI*t);tran->i=0;
             break;
         default:   cout<<"Wrong!\n";
                  goto lp;
         }
  }
  fft(tran->r,tran->i,N);
  cout<<"\n\n";
  for(int j=0;j<N;j++)
  {fw[j]=pow(tran->r[j],2.0)+pow(tran->i[j],2.0);
   printf("%-10.2f",fw[j]);
   }getch();
draw(f,fw,N,N);
}

void fft(double *dr,double *di,int N)
{
     int lh,m;
     lh=N/2;
     m=int(log(N)/log(2)+0.9999);
     int j=lh;
     int k;
     for(int i=1;i<(N-1);i++)

{
     if(i<j)
     {
        double tr,ti;
        tr=dr;ti=di;
        dr=dr[j];di=di[j];
        dr[j]=tr;di[j]=ti;
     }
     k=lh;
     while(j>=k) {j=j-k;k=k/2;}
     j=j+k;
}
for(i=1;i<=m;i++)
{
     int b=int(pow(2.0,(i-1)));
     for(j=0;j<b;j++;)
     {
        double p;
        p=j*pow(2.0,(m-i))*2.0*PI/N;
        for(k=j;k<N;)
        {
           double tr,ti;
           tr=dr[k+b]*cos(p)+di[k+b]*sin(p);
           ti=di[k+b]*cos(p)-dr[k+b]*sin(p);
           dr[k+b]=dr[k]-tr;
           di[k+b]=di[k]-ti;
           dr[k]=dr[k]+tr;
           di[k]=di[k]+ti;
           k=int(k+pow(2.0,i));
           }
         }
       }

    }

      void draw(double *x,double *h,int lenx,int lenh)
      {
      int i,j,k;
      double mx,mh,my;
      int gdriver=DETECT,gmode,errorcode;
//    errorcode=registerbgidriver(EGAVGA_driver);

      initgraph(&gdriver,&gmode,"c:\\borlandc\\bgi");
      errorcode=graphresult();

      if(errorcode!=grOk)
      {
          cout<<"Graphics error: %s\n",grapherrormsg(errorcode);
          cout<<"Press any key to halt!\n";
          getch();
          exit(1);
      }
      setbkcolor(WHITE);
      setcolor(2);

      line(80,140,560,140);
      line(80,140,80,40);

      line(80,370,560,370);
      line(80,370,80,270);

//   line(300,250,600,250);
//   line(300,250,300,100);
      double heigh=80;
      long int a;
      int sign=1;
      char tmp[40],tmp1[40];
      mx=x[0];j=0;
      double m=x[0];k=0;
      for(i=1;i<lenx;i++)
      {  if(x<0)   {m=(x<m) ? x:m;if(m==x) k=i;}
         else         {mx=(x>mx) ? x:mx;if(mx==x) j=i;}
      }
      if((-1)*m>mx)
         {
         mx=(-1)*m;
         sign=-1;
         j=k;
         }
      a=mx;
      if(sign==-1)   strcpy(tmp,"-");
      else           strcpy(tmp,"");
      ltoa(a,tmp1,10);
      strcat(tmp,tmp1);
      strcat(tmp,".");
      a=(mx-a)*1000;
      itoa(a,tmp1,10);
      strcat(tmp,tmp1);
      if(sign==-1)   outtextxy(220.0*j/lenx,140+heigh,tmp);

      else           outtextxy(220.0*j/lenx,130-heigh,tmp);
      setcolor(1);
      mx=heigh/mx;
      moveto(80,140-mx*x[0]);
      for(i=0;i<lenx;i++)
         lineto(80+450.0*i/lenx,140-mx*x);

      mh=h[0];j=0;
      m=h[0];k=0;
      sign=1;
      for(i=1;i<lenh;i++)
      {
         if(h<0)   {m=(h<m ? h:m;if(m==h) k=i;}
         else         {mh=(h>mh) ? h:mh;if(mh==h) j=i;}
      }
      if((-1)*m>mh)
         {
         mh=(-1)*m;
         sign=-1;
         j=k;
         }
      a=mh;
      if(sign==-1)   strcpy(tmp,"-");
      else           strcpy(tmp,"");
      ltoa(a,tmp1,10);
      strcat(tmp,tmp1);
      strcat(tmp,".");
      a=(mh-a)*1000;
      itoa(a,tmp1,10);
      strcat(tmp,tmp1);
      setcolor(2);
      if(sign==-1)      outtextxy(220.0*j/lenh,370+heigh,tmp);
      else              outtextxy(220.0*j/lenh,358-heigh,tmp);
      mh=heigh/mh;
      setcolor(1);
      moveto(80,370-mh*h[0]);
      for(i=0;i<lenh;i++)
      {
         moveto(80+450.0*i/lenh,370);
         lineto(80+450.0*i/lenh,370-mh*h);
      }
       settextstyle(DEFAULT_FONT,HORIZ_DIR,2);
       setcolor(7);
       outtextxy(75,15,"Input x(t)");
       outtextxy(70,230,"Response h(t)");
//    outtextxy(320,68,"Onput x(t)*h(t)");
       settextstyle(DEFAULT_FONT,HORIZ_DIR,1);
       setcolor(2);
       outtextxy(44,38,"x(t)");
       outtextxy(44,266,"h(t)");
//    outtextxy(302,96,"x(t)*h(t)");
       outtextxy(272,140,"t");
       outtextxy(272,380,"t");
//    outtextxy(602,252,"t");
       outtextxy(39,150,"0");
       outtextxy(39,374,"0");
//    outtextxy(300,254,"0");
       getch();
       closegraph();
       }

网友:
//分 裂 基 FFT 算 法 程 序

/*Free_Copy*/
/*主程序:64点分裂基FFT算法*/
/*输入: 64点任意序列*/
/*输出: 序列的FFT变换*/

#include "conio.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N 128

void main()
{
   float x[N],y[N],xt;
   float cc1,cc3,ss1,ss3;
   float r1,r2,r3,s1,s2,a,a3,e,m1;
   int n,n1,m,j,k,i;
   int is,id,i0,i1,i2,i3,n2,n4;

   printf("\nThis program is about  FFT by SPEFT way.  ");
   printf("\nplease enter  n : ");
   scanf("%d",&n1);
   n=n1;
   m1=log(n1)/log(2);
   m=log(n1)/log(2);
   if (m!=m1)  n=pow(2,m+1);
   for(i=0;i<=N;i++)
      {
       x=y=0.0;
      }
   printf("\n");
   for(i=1;i<=n1;i++)
      {
       printf("\nplease enter  data(%d)_[Re]: ",i);
       scanf("%f",&x);
       printf("\nplease enter  data(%d)_[Im]: ",i);
       scanf("%f",&y);
      }
   j=1;
   for (i=1;i<=n-1;i++)
      {
       if (i<j)
         {
          xt=x[j];
          x[j]=x;
          x=xt;
          xt=y[j];
          y[j]=y;
          y=xt;
         }
       k=n/2;
       while (k<j)
         {
           j=j-k;
           k=k/2;
         }
        j=j+k;
      }
   is=1;
   id=4;
   while (is<n)
     {
       for (i0=is;i0<=n;i0+=id)
           {
             i1=i0+1;
             r1=x[i0];
             x[i0]=r1+x[i1];
             x[i1]=r1-x[i1];
             r1=y[i0];
             y[i0]=r1+y[i1];
             y[i1]=r1-y[i1];
           }
        is=2*id-1;
        id=4*id;
     }
   n2=2;
   for (k=2;k<=m;k++)
     {
      n2=n2*2;
      n4=n2/4;
      e=2.0*PI/n2;
      a=0.0;
      for (j=1;j<=n4;j++)
          {
           a3=3.0*a;
           cc1=cos(a);
           ss1=sin(a);
           cc3=cos(a3);
           ss3=sin(a3);
           a=j*e;
           is=j;
           id=2*n2;
           while (is<n)
              {
                for (i0=is;i0<=n-1;i0+=id)
         {
                    i1=i0+n4;
           i2=i1+n4;
           i3=i2+n4;
           r1=x[i2]*cc1+y[i2]*ss1;
           s1=y[i2]*cc1-x[i2]*ss1;
           r2=x[i3]*cc3+y[i3]*ss3;
           s2=y  [i3]*cc3-x[i3]*ss3;
           r3=r1+r2;
           r2=r1-r2;
           r1=s1+s2;
           s2=s1-s2;
           x[i2]=x[i0]-r3;
           x[i0]=x[i0]+r3;
           x[i3]=x[i1]-s2;
           x[i1]=x[i1]+s2;
           y[i2]=y[i0]-r1;
           y[i0]=y[i0]+r1;
           y[i3]=y[i1]+r2;
              y[i1]=y[i1]-r2;
          }
                is=2*id-n2+j;
                id=4*id;
              }
           }
      }
   printf("\n分裂基fft结果是: \n ");
   for (i=1;i<=n;i++)
     {
       printf("\n %7.3f, %7.3fj",x,y);
       y=-y;
     }
   getch();
   printf("\n\n");
}

网友:
基- 2 FFT ( 频率抽取DIF 法) 算法程序

/*Free_Copy*/
/*  C语言编写的频率抽取FFT算法(最大计算64点)*/
/*  输入: 序列点数、序列值  * /
/*  输出: 序列FFT变换后的数值及反变换(应与原序列相同 )  */

#include "con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64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w0 (0.125*PI)
#define Cmul(a,b,c) a.x=b.x*c.x-b.y*c.y;a.y=b.x*c.y+b.y*c.x;
#define   Cequal(a,b) a.x=b.x;a.y=b.y;
#define Cadd(a,b,c) a.x=b.x+c.x;a.y=b.y+c.y;
#define Csub(a,b,c) a.x=b.x-c.x;a.y=b.y-c.y;
#define Wn(w,r) w.x=cos(2.0*PI*r/n);w.y=-sin(2.0*PI*r/n);
struct comp
{
   float x;
   float y;
};
void main()
{
   int i,j,nu2,nm1,n,m,le,le1,k,ip,z;
   int flag,f,n1;
   struct comp a[N],t,t1,w,d;
   float a_ipx,m1;
   printf("\nThis program is about  FFT by DIF way.  ");
   printf("\nplease enter  N : ");
   scanf("%d",&n1);
   n=n1;
   m1=log(n1)/log(2);
   m=log(n1)/log(2);
   if (m!=m1)  n=pow(2,m+1);
   for(i=0;i<n;i++) {a.x=a.y=0.0;}
   printf("\n");
   for(i=0;i<n1;i++)
    {
     printf("\nplease enter  data(%d)_[Re]: ",i);
     scanf("%f",&a.x);
     printf("\nplease enter  data(%d)_[Im]: ",i);
     scanf("%f",&a.y);
    }
   for(z=0;z<=1;z++)
   {
    flag=-1;
    for (m=(log(n)/log(2));m>=1;m--)
      {
      le=pow(2,m);
      flag++;
      le1=le/2;
      for( j=0;j<le1;j++)
         {
          for (i=j;i<=(n-1);i+=le)
             {
               ip=i+le1;
               Cequal(t,a);
               Cequal(t1,a[ip]);
               f=(int) (i*pow(2,flag))%n;
               Wn(w,f);
               Cadd(a,t,t1);
               Csub(a[ip],t,t1);
               a_ipx=a[ip].x;
               if (z==1)
                 {
                  w.y*=-1;
                 }
              a[ip].x=a[ip].x*w.x-a[ip].y*w.y;
              a[ip].y=a_ipx*w.y+a[ip].y*w.x;
             }
          }
      }
    nu2=n/2;
    nm1=n-2;
    j=0;i=0;
   while(i<=nm1)
      {
       if (i<j)
         {
          Cequal(d,a[j]);
          Cequal(a[j],a);
          Cequal(a,d);
         }
       k=nu2;
       while(k<=j)
         {
          j=j-k;k=k/2;
         }
        j=j+k;
        i=i+1;
       }
    if(z==0)
       {
        printf("\n序列的fft是:\n\n");
       }
        printf("\n用ifft计算出的原序列是:\n\n"  ) ;
    for(i=0;i<n;i++)
       if(z==0)
          {
           printf("    %7.3f",a.x);
           if (a.y>=0)
           printf("  + %7.3f j \n",a.y);
           else
           printf("  - %7.3f j \n",fabs(a.y));
           a.y= -a.y;
           }
       else
          {
           printf("   %7.3f",a.x/n);
           a.y=-a.y/n;
           if (a.y>=0)
           printf("  + %7.3f j \n",a.y);
           else
           printf("  - %7.3f j \n",fabs(a.y));
          }
    }
  printf("\n");
}

网友:
学习了, 留在后来用的在查,

网友:
请问,这个算法有什么具体应用吗?

网友:
mark!留着用的时候参考……

网友(2011-08-18):
Mark,FFT最佳例子

网友(2011-10-19):
不错,FFT应用还是挺多的

网友:
想做个ARM对声音信号处理的东西来着 这个帮大忙啦

网友(2013-05-06):
应该是成形的东西了!!!

网友:
可以先将浮点数放大一定倍数以后变为定点数,再除最后实际的放大倍数,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2014-07-20):
标记fft,回头看看

网友:
必须收藏了,做工控的很实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