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烧写问题

楼主(2006-04-14):
我现想将512KB的汉字库烧写到ATMEL的I2C的EEPROM中用的是八片24C256

请问如何将字库分别烧进八个EEPROM中?

请各位高手指教!

还有在烧写外部扩展并行EEPROM时怎样对多个EEPROM进行连续地址烧写?

我是新手,还请诸位大哥大姐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

诸位高手帮帮忙!

急!!!

网友:
首先,八片24C256 是256KBytes,不足以装你的512KB的汉字库;

其次,如果字库是一个文件而已,可以分成几个文件,分别存到24C256中;

最后,字库就算是一个文件,在写入器中好像也可以选择如何写入及写入哪些。

疑问:为何一定用24C256呢?

楼主:
对不起,字库应该是256KB,写错了

我的字库是从UCDOS里导出的 HZ16 文件

我采用24C256是由于采用I2C的总线接口简单(占用IO口少)

楼主:
我用的是LEAP-48烧录器 好象没有看到 写入设置 的设置,

请问如何上传图片,我可将烧录器图片发上来!

网友:
你把文件分成几份就行了。。注意是32的整倍数。记下分割点。

取字模的时候判断一下地址包含在哪块里。。。。

网友:
我晕。。。8片24C256,那要好多钱呀。。。。。。。。。。。。

楼主:
是不是在StartAddress和End Address 设置合适的地址就可以分段烧录

楼主:
那请问选用什么样的芯片比较超值呢?

网友:
先写一个串行程序到cpu

再将字库发到cpu再写24c256

网友:
选存储器要看MCU事什么型号

网友:
“选存储器要看MCU事什么型号”是对的。

“是不是在StartAddress和End Address 设置合适的地址就可以分段烧录”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8片24C256?真是拿钱不当钱……

况且就算不计价钱,40Kcps的传输速率也太乌龟点了吧?

个人建议,IO口足够就用NANDFlash,IO口不够的话用DataFlash

网友(2013-11-14):
学习了,请问用什么烧录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