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我做了一个M8的下载线,在别的电脑可以用,但是接到我自己的电脑并口时用SLISP读取是,会跳出这样一个窗口:并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    请各位知道答案的高手帮帮我,给我详细的说明,感激不已!!!!!!

网友:
不一定是你电脑的问题,换个下载软件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端口选错了?

楼主:
我用的是打印机端口,但是在我同学的电脑上可以用,他也是用 SLISP ,真搞不懂!

网友:
是不是BIOS STEP没有设置并口类型EPP

网友:
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8-04-01):
很多主板上默认是不使用并口的,看看自己的主板说明书,设置一下使能并口就行了.我冤了一年半,还以为是自己电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