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逻辑分析仪为什么毛刺如此多?

楼主(2006-04-15):
我是菜鸟,接触AVR一个多月了,最近设计制作了一个USB的逻辑分析仪器,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先说我的LA的大概结构,和网站上的示例相似,区别是我用的MEGA8和USB接口.

原理就是由MEGA8产生计数脉冲,4040产生计数值送到6116作为地址,外部信号通过245进入6116作为数据.

由于6116存取速度的限制(典型写周期需要150ns),因此本LA(叫LA可能有些夸张了,实际应该叫"数字信号示波器"比较贴切)最高采样频率小于6M,八通道,每通道存储深度为2048位.

我使用INT1"电平变化时触发"作为触发源,这是我想到最简单的办法,虽然功能不强但在简易调试过程中通过多设一个"调试触发口"来看波形还是比较实用的:)

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采样结果中的毛刺问题,手上没有示波器,非常困惑.

请看附图,这是我采样由51产生的计数信号的P3.0和P3.2脚的结果.

51的程序:(省略了头文件等)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0;

        while(1)

        {

                P3=key;

                key++;

        }

}

可以看出上面的脉冲周期是下面的4倍,这说明是LA工作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其中却有如此之多的"毛刺信号",

我想问大家的是:

1.这些是51的毛刺还是外界的干扰?

2.现在我是将245的外部入口全部加了100K的下拉电阻,请问我还需要什么措施来减轻干扰吗?

3.是否应该在上位机程序中加上软件滤波消除这些干扰? (因为我觉得软件滤波后似乎就不是真实信号了..茫然..)

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下软件滤波.. 效果让我异常惊讶

楼主:
毛刺竟然全都没了!

下面提供我的简单滤波方法程序:

数据都存在BBB数组里.

        int i=0;

        for (i=1;i<2047;i++)

        {

                if ((BBB!=BBB[i-1])&&(BBB[i-1]==BBB[i+1]))

                {

                        BBB=BBB[i-1];

                }

        }

网友:
先把测量脚接在GND或VCC上,看有没有毛刺,再作进一步的工作,用软件滤波乃是下策.

楼主:
GND和VCC上都没有毛刺

网友:
软件滤波就失去LA的意义了

网友:
呵呵,逻辑分析仪分为“逻辑状态分析仪”和“逻辑时间分析仪”两种

逻辑状态分析仪一般是要去除毛刺的

而逻辑时间分析仪相反

楼主:
那我想做的就是"逻辑状态分析仪"了 多谢大侠指点 不只有什么好办法去除毛刺呢?

包括软件上和硬件上的?

网友:
每个输入加上时间常数很小的RC滤波?

软件滤波?连续读几次……?

楼主:
昨晚复习CPLD准备今天考试时突然想到..

毛刺可能不是电路参数的问题 而是我的设计的问题

我现在就出去买芯片 试验一下 有结果后再具体说

楼主:
现在的问题还很多 等把这些毛病都解决了会发资料上来的:)

网友:
原来我在制作红外线逻辑分析仪时也有同样情况,改插PC上另一个串口就正常了.

网友:
菜鸟来了   会不会和CPLD的使用类似   出现冲突啊?   能采用时钟同步吗?     其实我并不清楚你这个逻辑分析仪的  :(    随便说两句哈

楼主:
以前用74245是巨大的错误 后来用573也不行 只能用574 其中的道理就是"电平触发"和"沿触发"的差别

制作资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21661&bbs_page_no=1&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