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AVR 128的SOI读十六位的寄存器

楼主(2006-04-16):
马老师您好:

    我用128的SPI与AD7792相连,但是128的SPI是8位的,AD7792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请问在程序里怎样设置?

网友:
与读8位的一样,AVR为主机,由程序控制SS引脚,输出低电平,SPI输出一个空字节(实际是让SCK输出8个时钟)的同时读入第一个8未数据,然后SPI再输出第二的空字节的同时读入后8个字节。最后将SS拉高,完成16位数据的读过程。具体还要仔细看你的AD7792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