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发一个(RTL8019以太网模块)的使用说明和应用范例呀!

楼主(2006-04-17):
我买了,RTL8019以太网模块    ,可是现在无从下手呀,

网友:
图纸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4591034780409/files_4/armok0186946.pdf

SA0-SA4 是RTL8019AS的地址端口  ---接74LS573的A0-A4 直接按照上图接也可以!

SD0-SD7 是RTL8019AS的数据端口  ---接MCU的数据端口D0-D7

IORB/IOWB是RTL8019AS的读写信号,--接MCU的读写信号

INT0是RTL8019AS的中断信号!     --接MCU中断输入

时序请参考RTL8019AS的时序

还需要什么?

网友:
软件包

#include "rtl8019.h"

/*****************************************************************************

*  Module Name:       Realtek 8019AS Driver

*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www.embedded-creations.com)

*

*  Original Release:  September 21, 2002

*

*  Module Description:

*  Provides functions to initialize the Realtek 8019AS, and send and retreive

*  packets

*

*  November 16, 2003 - Louis Beaudoin

*    The rtl8019Write and Read functions/macros were changed to support

*      three methods of communcating with the NIC

*    Interfacing with the AVR ports changed from sbi/cbi/etc functions

*      to direct port names

*    Renamed functions to be more consistant with the two NIC drivers

*    Overrun function now retransmits if resend is set (thanks Krzysztof)

*

*  November 15, 2002 - Louis Beaudoin

*    processRTL8019Interrupt() - bit mask mistake fixed

*

*  November 8, 2003 - Louis Beaudoin

*    Changed delay library function calls

*

*  September 30, 2002 - Louis Beaudoin

*    Receive functions modified to handle errors encountered when receiving a

*      fast data stream.  Functions now manually retreive data instead of

*      using the send packet command.  Interface improved by checking for

*      overruns and data in the buffer internally.

*    Corrected the overrun function - overrun flag was not reset after overrun

*    Added support for the Imagecraft Compiler

*    Added suppor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NIC using general I/O ports

*

*****************************************************************************/

/*****************************************************************************

*  rtl8019Write( RTL_ADDRESS, RTL_DATA )

*  Args:        1. unsigned char RTL_ADDRESS - register offset of RTL register

*               2. unsigned char RTL_DATA - data to write to register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  Date:        September 21, 2002

*  Description: Writes byte to RTL8019 register.

*

*  Notes - If using the External SRAM Interface, performs a write to

*            address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RTL_ADDRESS<<8)

*            The address is sent in the non-multiplxed upper address port so

*            no latch is required.

*

*          If using general I/O ports, the data port is left in the input

*            state with pullups enabled

*

*****************************************************************************/

#if NIC_CONNECTION == MEMORY_MAPPED_HIGHADDR

#define rtl8019Write(RTL_ADDRESS,RTL_DATA) d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 (((unsigned char)(RTL_ADDRESS)) << 8)) = \

                             (unsigned char)(RTL_DATA); } while(0)

#endif

#if NIC_CONNECTION == MEMORY_MAPPED

#define rtl8019Write(RTL_ADDRESS,RTL_DATA) d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 (unsigned char)(RTL_ADDRESS)) = \

                             (unsigned char)(RTL_DATA); } while(0)

#endif

#if NIC_CONNECTION == GENERAL_IO

void rtl8019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 assert the address, leaving the non-address pins intact

    address |= (RTL8019_ADDRESS_PORT & ~RTL8019_ADDRESS_MASK);

    RTL8019_ADDRESS_PORT = address;

        // set data bus as output and place data on bus

    RTL8019_DATA_DDR = 0xFF;

    RTL8019_DATA_PORT = data;

        // toggle write pin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WRITEPIN);

    nop();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WRITEPIN);

        // set data port back to input with pullups enabled

    RTL8019_DATA_DDR = 0x00;

    RTL8019_DATA_PORT = 0xFF;

}

#endif

/*****************************************************************************

*  rtl8019Read(RTL_ADDRESS)

*  Args:        unsigned char RTL_ADDRESS - register offset of RTL register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  Date:        September 21, 2002

*  Description: Reads byte from RTL8019 register

*

*  Notes - If using the External SRAM Interface, performs a read from

*            address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RTL_ADDRESS<<8)

*            The address is sent in the non-multiplxed upper address port so

*            no latch is required.

*

*          If using general I/O ports, the data port is assumed to already be

*            an input, and is left as an input port when done

*

*****************************************************************************/

#if NIC_CONNECTION == MEMORY_MAPPED_HIGHADDR

#define rtl8019Read(RTL_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 (((unsigned char)(RTL_ADDRESS)) << 8)) )

#endif

#if NIC_CONNECTION == MEMORY_MAPPED

#define rtl8019Read(RTL_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

                       (MEMORY_MAPPED_RTL8019_OFFSET \

                       + (unsigned char)(RTL_ADDRESS)) )

#endif

#if NIC_CONNECTION == GENERAL_IO

unsigned char rtl8019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

    // assert the address, leaving the non-address pins intact

    address |= (RTL8019_ADDRESS_PORT & ~RTL8019_ADDRESS_MASK);

    RTL8019_ADDRESS_PORT = address;

    // assert read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READPIN);

    nop();

    // read in the data

    byte = RTL8019_DATA_PIN;

    // negate read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READPIN);

    return byte;

}

#endif

/*****************************************************************************

*  RTL8019setupPorts(void);

*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  Date:        September 21, 2002

*  Description: Sets up the ports used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TL8019 NIC

*                 (data bus, address bus, read, write, and reset)

*****************************************************************************/

void rtl8019SetupPorts(void)

{

#if NIC_CONNECTION == GENERAL_IO

    // make the address port output

        RTL8019_ADDRESS_DDR = RTL8019_ADDRESS_MASK;

    // make the data port input with pull-ups

    RTL8019_DATA_PORT = 0xFF;

        // make the control port read and write pins outputs and asserted

        RTL8019_CONTROL_DDR |= _BV(RTL8019_CONTROL_READPIN);

    RTL8019_CONTROL_DDR |= _BV(RTL8019_CONTROL_WRITEPIN);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READPIN);

        RTL8019_CONTROL_PORT |= _BV(RTL8019_CONTROL_WRITEPIN);

#else

          // enable external SRAM interface - no wait states

    MCUCR |= _BV(SRE);

#endif

        // enable output pin for Resetting the RTL8019

        RTL8019_RESET_DDR |= _BV(RTL8019_RESET_PIN);

}

/*****************************************************************************

*  HARD_RESET_RTL8019()

*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  Date:        September 21, 2002

*  Description: Simply toggles the pin that resets the NIC

*****************************************************************************/

#define HARD_RESET_RTL8019() do{ RTL8019_RESET_PORT |= _BV(RTL8019_RESET_PIN);\

                                delay_ms(10); \

                                RTL8019_RESET_PORT &= ~_BV(RTL8019_RESET_PIN);}\

                                while(0)

/*****************************************************************************

*  rtl8019Overrun(void);

*

*  Created By:  Louis Beaudoin

*  Date:        September 21, 2002

*  Description: "Canned" receive buffer overrun function originally from

*                 a National Semiconductor appnote

*  Notes: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retreiving packets from

*                 the NIC if there is a buffer overrun

*****************************************************************************/

void rtl8019Overrun(void);

//******************************************************************

//*        REALTEK CONTROL REGISTER OFFSETS

//*   All offsets in Page 0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          All functions accessing CR must leave CR in page 0 upon exit

//******************************************************************

#define CR                         0x00

#define PSTART                0x01

#define PAR0              0x01    // Page 1

#define CR9346            0x01    // Page 3

#define PSTOP                0x02

#define BNRY                0x03

#define TSR                        0x04

#define TPSR                0x04

#define TBCR0                0x05

#define NCR                        0x05

#define TBCR1                0x06

#define ISR                        0x07

#define CURR                0x07   // Page 1

#define RSAR0                0x08

#define CRDA0                0x08

#define RSAR1                0x09

#define CRDA1                0x09

#define RBCR0                0x0A

#define RBCR1                0x0B

#define RSR                        0x0C

#define RCR                        0x0C

#define TCR                        0x0D

#define CNTR0                0x0D

#define DCR                        0x0E

#define CNTR1                0x0E

#define IMR                        0x0F

#define CNTR2                0x0F

#define RDMAPORT          0x10

#define RSTPORT           0x18

/*****************************************************************************

*

* RTL ISR Register Bits

*

*****************************************************************************/

#define ISR_RST        7

#define ISR_OVW 4

#define ISR_PRX 0

#define ISR_RDC 6

#define ISR_PTX 1

/*****************************************************************************

*

*  RTL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Values

*

*****************************************************************************/

// RCR : accept broadcast packets and packets destined to this MAC

//         drop short frames and receive errors

#define RCR_INIT                0x04

// TCR : default transmit operation - CRC is generated

#define TCR_INIT                0x00

// DCR : allows send packet to be used for packet retreival

//         FIFO threshold: 8-bits (works)

//         8-bit transfer mode

#define DCR_INIT                0x58

// IMR : interrupt enabled for receive and overrun events

#define IMR_INIT                0x11

// buffer boundaries - transmit has 6 256-byte pages

//   receive has 26 256-byte pages

//   entire available packet buffer space is allocated

#define TXSTART_INIT           0x40

#define RXSTART_INIT           0x46

#define RXSTOP_INIT            0x60

void rtl8019BeginPacketSend(unsigned int packetLength)

{

        unsigned int sendPacketLength;

        sendPacketLength = (packetLength>=ETHERNET_MIN_PACKET_LENGTH) ?

                         packetLength : ETHERNET_MIN_PACKET_LENGTH ;

        //start the NIC

        rtl8019Write(CR,0x22);

        // still transmitting a packet - wait for it to finish

        while( rtl8019Read(CR) & 0x04 );

        //load beginning page for transmit buffer

        rtl8019Write(TPSR,TXSTART_INIT);

        //set start address for remote DMA operation

        rtl8019Write(RSAR0,0x00);

        rtl8019Write(RSAR1,0x40);

        //clear the packet stored interrupt

        rtl8019Write(ISR,(1<<ISR_PTX));

        //load data byte count for remote DMA

        rtl8019Write(RBCR0, (unsigned char)(packetLength));

        rtl8019Write(RBCR1, (unsigned char)(packetLength>>8));

        rtl8019Write(TBCR0, (unsigned char)(sendPacketLength));

        rtl8019Write(TBCR1, (unsigned char)((sendPacketLength)>>8));

        //do remote write operation

        rtl8019Write(CR,0x12);

}

void rtl8019SendPacketData(unsigned char * localBuffer, 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for(i=0;i<length;i++)

                rtl8019Write(RDMAPORT, localBuffer);

}

void rtl8019EndPacketSend(void)

{

        //send the contents of the transmit buffer onto the network

        rtl8019Write(CR,0x24);

        // clear the remote DMA interrupt

        rtl8019Write(ISR, (1<<ISR_RDC));

}

// pointers to locations in the RTL8019 receive buffer

static unsigned char nextPage;

static unsigned int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location of items in the RTL8019's page header

#define  enetpacketstatus     0x00

#define  nextblock_ptr        0x01

#define         enetpacketLenL                  0x02

#define         enetpacketLenH                  0x03

unsigned int rtl8019BeginPacketRetreiv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nry;

        unsigned char pageheader[4];

        unsigned int rxlen;

        // check for and handle an overflow

        rtl8019ProcessInterrupt();

        // read CURR from page 1

        rtl8019Write(CR,0x62);

        i = rtl8019Read(CURR);

        // return to page 0

        rtl8019Write(CR,0x22);

        // read the boundary register - pointing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acket

        bnry = rtl8019Read(BNRY) ;

        // return if there is no packet in the buffer

        if( bnry == i )

                return 0;

        // clear the packet received interrupt flag

        rtl8019Write(ISR, (1<<ISR_PRX));

        // the boundary pointer is invalid, reset the contents of the buffer and exit

        if( (bnry >= RXSTOP_INIT) || (bnry < RXSTART_INIT) )

        {

                rtl8019Write(BNRY,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CR, 0x62);

                rtl8019Write(CURR,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CR, 0x22);

                return 0;

        }

        // initiate DMA to transfer the RTL8019 packet header

    rtl8019Write(RBCR0, 4);

    rtl8019Write(RBCR1, 0);

    rtl8019Write(RSAR0, 0);

    rtl8019Write(RSAR1, bnry);

    rtl8019Write(CR, 0x0A);

        for(i=0;i<4;i++)

                pageheader = rtl8019Read(RDMAPORT);

        // end the DMA operation

    rtl8019Write(CR, 0x22);

    for(i = 0; i <= 20; i++)

        if(rtl8019Read(ISR) & 1<<6)

            break;

    rtl8019Write(ISR, 1<<6);

        rxlen = (pageheader[enetpacketLenH]<<8) + pageheader[enetpacketLenL];

        nextPage = pageheader[nextblock_ptr] ;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bnry<<8) + 4;

        // if the nextPage pointer is invalid, the packet is not ready yet - exit

        if( (nextPage >= RXSTOP_INIT) || (nextPage < RXSTART_INIT) )

                return 0;

    return rxlen-4;

}

void rtl8019RetreivePacketData(unsigned char * localBuffer, 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 initiate DMA to transfer the data

    rtl8019Write(RBCR0, (unsigned char)length);

    rtl8019Write(RBCR1, (unsigned char)(length>>8));

    rtl8019Write(RSAR0, (unsigned char)currentRetreiveAddress);

    rtl8019Write(RSAR1, (unsigned char)(currentRetreiveAddress>>8));

    rtl8019Write(CR, 0x0A);

        for(i=0;i<length;i++)

                localBuffer = rtl8019Read(RDMAPORT);

        // end the DMA operation

    rtl8019Write(CR, 0x22);

    for(i = 0; i <= 20; i++)

        if(rtl8019Read(ISR) & 1<<6)

            break;

    rtl8019Write(ISR, 1<<6);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length;

    if(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0x6000 )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currentRetreiveAddress - (0x6000-0x4600) ;

}

void rtl8019EndPacketRetreive(void)

{

        unsigned char i;

        // end the DMA operation

    rtl8019Write(CR, 0x22);

    for(i = 0; i <= 20; i++)

        if(rtl8019Read(ISR) & 1<<6)

            break;

    rtl8019Write(ISR, 1<<6);

        // set the boundary register to point to the start of the next packet

    rtl8019Write(BNRY, nextPage);

}

void rtl8019Overru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_L, resend;

        data_L = rtl8019Read(CR);

        rtl8019Write(CR, 0x21);

        delay_ms(2);

        rtl8019Write(RBCR0, 0x00);

        rtl8019Write(RBCR1, 0x00);

        if(!(data_L & 0x04))

                resend = 0;

        else if(data_L & 0x04)

        {

                data_L = rtl8019Read(ISR);

                if((data_L & 0x02) || (data_L & 0x08))

                    resend = 0;

            else

                    resend = 1;

        }

        rtl8019Write(TCR, 0x02);

        rtl8019Write(CR, 0x22);

        rtl8019Write(BNRY,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CR, 0x62);

        rtl8019Write(CURR,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CR, 0x22);

        rtl8019Write(ISR, 0x10);

        rtl8019Write(TCR, TCR_INIT);

    if(resend)

        rtl8019Write(CR, 0x26);

    rtl8019Write(ISR, 0xFF);

}

void rtl8019Init(void)

{

        rtl8019SetupPorts();

        HARD_RESET_RTL8019();

        // do soft reset

        rtl8019Write( ISR, rtl8019Read(ISR) ) ;

        delay_ms(50);

        rtl8019Write(CR,0x21);       // stop the NIC, abort DMA, page 0

        delay_ms(2);               // make sure nothing is coming in or going out

        rtl8019Write(DCR, DCR_INIT);    // 0x58

        rtl8019Write(RBCR0,0x00);

        rtl8019Write(RBCR1,0x00);

        rtl8019Write(RCR,0x04);

        rtl8019Write(TPSR, TXSTART_INIT);

        rtl8019Write(TCR,0x02);

        rtl8019Write(PSTART,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BNRY,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PSTOP, RXSTOP_INIT);

        rtl8019Write(CR, 0x61);

        delay_ms(2);

        rtl8019Write(CURR, RXSTART_INIT);

        rtl8019Write(PAR0+0, MYMAC_0);

        rtl8019Write(PAR0+1, MYMAC_1);

        rtl8019Write(PAR0+2, MYMAC_2);

        rtl8019Write(PAR0+3, MYMAC_3);

        rtl8019Write(PAR0+4, MYMAC_4);

        rtl8019Write(PAR0+5, MYMAC_5);

        rtl8019Write(CR,0x21);

        rtl8019Write(DCR, DCR_INIT);

        rtl8019Write(CR,0x22);

        rtl8019Write(ISR,0xFF);

        rtl8019Write(IMR, IMR_INIT);

        rtl8019Write(TCR, TCR_INIT);

        rtl8019Write(CR, 0x22);        // start the NIC

}

void rtl8019ProcessInterrupt(void)

{

        unsigned char byte = rtl8019Read(ISR);

        if( byte & (1<<ISR_OVW) )

                rtl8019Overrun();

}

楼主:
谢谢我先研究研究,有不懂的地方还要麻烦你呀

网友(2006-07-24):
个人体会:

SA0-SA4是直接接MCU,电路图上是直接PA0-PA4

顺便祝贺一哈自己。。。哈哈。。。

M128与8019小板连接成功,uIP-AVR 0.9正常运行!

网友(2008-04-26):
我也学学

网友:
这么老的贴都翻出来晒了!
AEN 一定需要恒接地吗?
AEN是否可以作为总线的片选信号?

网友:
学习学习,正在搞这个

网友(2012-07-26):
LZ,可以发点RTL8019的资料给我吗?  谢谢

网友A:
LZ,可以发一份RTL8019的资料给我吗  谢谢
13717660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发一份RTL8019的资料给我吗  谢谢

这个芯片太老了。。资料很容易找,不建议你学它。。。

话说俺的Ethernut-1.3H上用的就是,不过俺不关心它的驱动。。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丫,哪位仁兄有资料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3-01-19):
很好,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