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写不进数据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2006-04-18):
马老师,

我以前做的温度表送器中,

采用89C54芯片,

扩展E2PROM芯片用的是CSI24WC02P,

程序主要思路是,

先向89C54中写入初始化程序,

目的是向E2PROM中写入定值;

然后再向89C54写入应用程序。

现在89C54中写入初始化程序后,

E2PROM中没有值写入,

不知道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这个产品以前用了很久,

没出过问题,

这次突然出现这种现象。

我初步分析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希望马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产品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发生的,可能EEPROM失效了。因为EEPROM擦写的次数有限(>10万次),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中频繁的对EEPROM进行写操作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你先换一片EEPROM试试。

有许多的人设计的产品会频繁的对EEPROM写操作(读没问题),把EEPROM当RAM使用。这样的人要么是初级工程师,而作为高手这样设计的话,他就是留个后手:半年或一年后产品故障,赚取用户的修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