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JTAG与I/O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6-04-18):
我想使用JTAG口做普通I/O口用,按照你的书上所写的设置方法我把JAD位置1但是不知道什么愿意一直控制不了,JTAG始终不可以做为普通的I/O口用,我已经写了四次JAD,但是还是不可以,请教马老师这个是是原因啊,其他的I/O都可以正常用!

网友:
请参考《M128》书的P308,5.1.3节,正确的配置熔丝位JTAGEN和OCDEN。

并按p189页倒数第4行设置JTD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