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数字PID程序增量式或位置式都行

楼主(2006-04-19):
求关于数字PID程序增量式或位置式都行,本人使用ATmega128单片机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其中

PID三个参数中有浮点数,由于单片机的浮点运算能力很次,看哪位大侠有关于浮点运算的PID程序的例子。

网友:
Atmel的494应用笔记有一个数字PI,参考一下吧!我没有用过这个函数,如你成功了告诉一声!!!

/**

* @file mc_control.c

*

* Copyright (c) 2004 Atmel.

*

* @brief This module provide services to control speed for AT90PWM3 Only

* Type of control : PID means proportionnal, integral and derivative.

*

* @version 1.0 (CVS revision : 1.3)

* @date 2006/02/13 12:32:54

* @author raubree

*****************************************************************************/

/* Speed control variables */

signed int speed_error=0;      //!<Error calculation

signed int speed_integral = 0;

signed int speed_integ = 0;

signed int speed_proportional = 0;

/**************************************************************************************/

/*                          Speed Control                                             */

/**************************************************************************************/

/**

* @brief  speed controller

* @return value of speed (duty cycle on 16 bits)

*         speed_measure has 10 bits resolution

*/

signed int mc_control_speed_16b(signed int speed_ref , signed int speed_measure)

{

  signed int Duty = 0;

  signed int increment = 0;

  // 误差计算

  speed_error = speed_ref - speed_measure ;

  // 比例项计算 : Kp= 7/64=0.1

  speed_proportional = ( speed_error/8 - speed_error/64 );

  // 积分项计算

  speed_integral = speed_integral + speed_error;

  // 速度积分饱和

  if(speed_integral >  32000) speed_integral =  32000;

  if(speed_integral < -32000) speed_integral = -32000;

  // speed_integ = Ki_speed*speed_integral, with Ki_speed = 29/8192=3e-3

  speed_integ = (speed_integral - speed_integral/8 + speed_integral/32) / 256 ;

  // 占空比计算

  increment = speed_proportional + speed_integ;

  increment = (increment/2 + increment/4) ; // PI output normalization

  // saturation of the PI output饱和 PI输出

  if( increment > (signed int)(0) ) {

    if  (increment <= (signed int)(192)) Duty = (signed int)increment ;

     else Duty = 192 ;

  }

  else {

    if  (increment < (signed int)(-192)) Duty = -192 ;

     else Duty = (signed int)increment ;

  }

  // return Duty Cycle

  return Duty;

}

网友:
浮点问题多多,建议32bit定点。

网友:
在《电动机的DSP控制》中介绍浮点转定点的方法是使用Q格式,也就是将一个浮点数乘以2的n次方的到一个16位整数,以后就用这个16位整数代替浮点数进行运算,运算完毕后,将最终结果除以2的n次方得到一个整数结果。是用Q格式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运算结果精度丢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n。使用Q格式还有一个好处,你可以用左移操作实现乘法运算,如a*2n(2的n次方)等价于a<<n,用右移操作实现除法运算,如a/2n(2的n次方)等价于a>>n 。

Q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1≤X≤0.9999695

Q14  -2≤X≤1.9999390

Q13  -4≤X≤3.9998779

Q12  -8≤X≤7.9997559

Q11  -16≤X≤15.9995117

Q10  -32≤X≤31.9990234

Q9  -64≤X≤63.9980469

Q8  -128≤X≤127.9960938

Q7  -256≤X≤255.9921875

Q6  -512≤X≤511.9804375

Q5  -1024≤X≤1023.96875

Q4  -2048≤X≤2047.9375

Q3  -4096≤X≤4095.875

Q2  -8192≤X≤8191.75

Q1  -16384≤X≤16383.5

Q0  -32768≤X≤32767

网友:
运算时要注意数据溢出问题!!!

下面是《DSP芯片的定点运算》

点击此处打开 DSP芯片的定点运算.pdf

网友:
谢谢阿成兄弟。

楼主(2006-08-10):
非常感谢阿成的热心帮助。

网友(2008-06-27):
多谢了,正为浮点数发愁呢

网友:
阿城兄弟能不能把整本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