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怎么不见了?

楼主(2006-04-19):
我用ATMEG16将程序下载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有的时候,将目标板断电,过一段时间后,将目标板重新上电后,发现程序不运行,重新烧写后,运行正常,不知道是程序烧写的原因还是硬件复位的问题,但是ATMEGA16是内部复位啊,很是苦恼,请教!

网友:
请设置溶丝,允许BOD,检测电压选择4.2v(5V系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