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己做的通用红外遥控器就是不能达到原配的发射距离?附上软件和硬件说明

楼主(2006-04-20):
现在自己做的通用遥控器只能做到对准发射3m,而原配的遥控器能至少10m,怎么调发射距离都调不上去了.比较郁闷.

分析可能情况如下:

1.由于没有示波器,用的软件模拟算出的38Khz载波,很有可能不准.自己尝试过穷举了满多数值,但效果不大.

2.载波为标准方波,看到帖子有人说用1:3的方波调制,不知有没有关系,这是什么说法?有何优点?

3.用的标准的红外发射电路,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调软件.请高手帮个忙解释下...

相关软件和硬件原理图见下面文件,用的是ICC  MEGA16L: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用了两个发射管了

楼主:
期待有人解答啊。。。。

楼主:
对了,说明一下,按键不用中断方式也可以,

原程序将睡眠模式改成空闲模式就可以了,不要用掉电模式。

楼主:
问题解决了,载波频率设置不对,变成19Khz了,空调居然也能概率性识别...

改成38Khz后十分理想,任何角度发射都能有反映.

现在在做bootloader,要把学习数据存才flash里,免去外扩eeprom.

网友(2012-09-03):
在用ARM哇?真厉害。

网友:
挖墓了,楼主的设计距离可以做到10m吗?带学习功能?

网友:
不是吧!我使用遥控接收头DIY的PC机遥控,可以15米直线遥控,5米内房价360度全向遥控操作!你的怎么会那样吗?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小了啊!或者信号输出电阻太大了啊!

网友(2013-05-22):
LZ 有试过在室外用吗?在室外有太阳光的情况下,接收距离是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