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时,如何修改中断返回点?

楼主(2006-04-20):
本人初学,最近做一个设计需要对中断的返回点进行修改,c编程时如何实现?暂时用89s52做设计,以后在移植到mega16上去,由于对avr的单片机还不太了解,如果哪位愿意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pcs3◎163.com

网友:
中断的返回点进行修改?什么意思?

楼主:
当中断响应以后转到中断服务程序中,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之后不想再回据主程序,而直接跳转到其他的子程序,所以要对中断的返回点修改。在用89s51作试验用汇编语言做过这方面的试验,汇编指令好像是这样的:

pop dph

pop dpl

mov dptr #子程序地址值

push dph

push dpl

由于我一直是自学的,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可能交流起来有些障碍,最进觉得avr的单片机性能不错,所以转学avr了。照您提供的并口下载线做了一条下载线,使用mega16做一些小设计,在avr单片机设计方面绝对算个菜鸟,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之后不想再回据主程序,而直接跳转到其他的子程序”不是好的做法。那么子程序再返回何处?

你是新手吗?怎么会使用这样特殊的处理?

网友(2010-06-14):
c语言的中断,在中断入口保存现场,中断执行完毕后自动返回原有开始中断位置。
只能够在汇编里面做修改。

网友:
帖子怎么这么久了

网友:
用goto语句应该很容易实现,我没实际试过您要自己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搞,如果要改变程序流程,最好是在中断中设置相应的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查询再做相应处理。或者调用子程序后再返回中断服务流程,再由中断返回主程序。乱改中断返回地址很容易引起程序崩溃,对程序调试、稳定性、可读性也有很多害处。如果说设计上有这个需求,那么首先这个设计就是很不好的,先修改程序流程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