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LA7026做驱动,步进电机线圈那要不要加续流二极管啊?

楼主(2006-04-20):
请问用SLA7026做步进电机驱动,步进电机线圈那要不要加续流二极管啊?哪位大虾知道能否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06-06-22):
是否加续流二级管跟你用什么驱动没关系,跟你的电机特性和驱动电流有很大关系。随便说加不加那是不符责任的。

网友(2007-01-03):
SLA7026M主要用与步进电机驱动,使用范围:监控云台,打印机,扫描仪,舞台灯,绣花机等产品上。性能稳定,功能强大。

如有需求请联系冯先生13684978417

网友(2007-02-06):
请问一般续流二极管使用什么型号

RF307似乎可以~~但是体积太大了~~

有没有封装类似于贴片的1N4007的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