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LA [原创]USB接口,最高6M的简易逻辑分析仪器

楼主(2006-04-21):
今天彻底搞定的 解决了一些问题

推荐最高采样频率为1.5M 对于普通51的实验都够用了

简易的...

触发条件为触发线上的上升沿

电路图为上课时手画的 最近时间紧 没空画PROTEL 见谅了:)

本设计为本人学习AVR的一个习作 欢迎大家拍砖

另外,因为是原创的,是否考虑加酷呢?:)

网友:
谢谢楼主,应该要加酷!

好像usbLA.exe缺BORLANDMM.DLL文件

网友:
下载中,不知楼主可以否传份做好的样子实物,及采样到的数据。

楼主:
非常抱歉 昨天上传的急 没有注意EXE的编译设置

今天上传修正的压缩包

楼主:
采样到的数据图片,数据源是一个11.0592M的51不停计数然后往P3口送的数据

根据生成的汇编代码51是大约5.4us计数值加一

采样结果说明系统工作正确

楼主:
制作好的实物图:

USB-LA与51板相连:(既为得到上述采样数据的实物连接图)

网友(2007-09-12):
想知道libusb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强,先下载下来慢慢看,感谢下先!

网友:
楼主有时间画个protel图呗

  资料详细点就更好了,

新手, 看不懂……

  想学, 谢谢

网友:
没有一个完整的电路图?
usb是M8软件转换的罢

网友:
经典!
很想知道楼主上位机软件是如何编写的!源码能否给我一份,先谢了!
tkaikun@163.com

网友:
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绘制的电路图:

网友:
咦,newlove楼主消失啦?

网友:
顶起来,等待楼主露面

网友:
好像没有Win的USB驱动

网友:
估计是USB转串口!串口编程就容易了!
我很想知道直接USB如何编程上位机软件了。

网友:
直接USB编程还需要写驱动程序的,如果有驱动程序,调用驱动程序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
楼上知道USB驱动如何编写?要是有编写好的DLL文件直接调用,象WinIo.dll并口驱动一样方便就好了。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如何开发usb的上位机程序,搂主帮帮忙吧

网友:
東西是好,但是下不了哦.不知是怎麼回事.

网友:
有请楼主主持该帖子

网友(2008-04-02):
VB,VC都可以编上位机软件呀底层驱动可以用DDK或者WENDRIVER

网友:
先顶一个,最近也在研究USB 。哪位可以提供ATMEGA8原理图封装图呀。谢谢

网友:
14楼的图明显实现不了楼主的描述,无法实现上升沿触发。

网友:
请问有人做成了吗???
元件找齐了,打算做一个
谁有做好的99SE的原理图和单面的PCB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08-12-30):
逻辑分析仪其实对多数人来说用处不大,对于一般搞电子的,双通道的示波器可以解决98%的问题。

网友:
地址在这 http://www.saleae.com/logic/

网友:
秀一个国外的LA,貌似功能很强,带总线分析功能,大家参考下,不过不是开源的

网友:
又是一个C++ 写的上位机程序 ,有没有用delphi写的上位机程序啊???

  楼主是否能将 出入接口函数及其参数 详细的向大家说明一下呢?

网友:
顶,刚好在找这个,谢了先!!

网友:
楼主把上位机软件打开缺少BORLANDMM.DLL文件的错误改正一下,不然用不到啊

网友(2009-03-14):
to ray0812:
其实不然,逻辑分析仪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分析现有产品的时序。。

可惜不见楼主,很想了解下上位机程序怎么写的。。
应该是BCB写的。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都出来了

网友:
42楼,好贴不怕老,呵呵 老的都翻出来证明它有技术含量或比较实用

网友(2010-05-07):
BORLANDMM.dll 是C++ builder里面的运行库

网友(2011-04-10):
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1-10-23):
非周期信号只有逻辑仪才能解决问题的,示波器只能解决周期信号的问题的

网友:
如果按照14楼的原理图。采集率应该超过6MSPS许多,因为采集几乎可以不要CPU干预,几乎与FPGA采集的思路相似。只要CPU下达一个采集的命令,保存满就有CPU利用任何通讯渠道报告采集数据,由上位机软件画出波形,显示分析结果。

网友(2012-04-06):
有时间自己一定要DIY一个!

网友:
不如用68013, 速度还高一点

网友:
太精彩了

网友(2012-06-11):
个人觉得逻辑分析仪不太好用。。。不过也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