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验板和小车全手工制作

楼主(2006-04-22):
摄像头拍的

没法上传,每这个时候感觉都很慢

楼主:
还是传不上

楼主:
电路板是用热转印法做的

ISP的下载线是按本站电路做的,只不过我没法做到那么小,所以插头后面带个小盒子装电路板.

MAX7219的板子上还没有加高频滤波电路,但还比较稳定

网友:
请问电机用的是什么类型?电压 ,

万向轮用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万向轮用的是在家具城买的最小的一种

电机是直流减速小电机,电压6V,输出转速100RPM,但力矩不大,我正在寻找更好的电机。

网友(2008-12-07):
电机和车轮是怎么连接的?两个电机之间怎么焊接在一起的?

本贴被 li071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7,17:13:34.

网友:
电路板盒子里的那俩电阻很有个性,现在电阻清一色的色环,这种绿皮儿的有些年头没见过了……

网友:
热转印的经验,希望楼主介绍一下,还有你打孔用什么电钻,我想买个,给点建议

网友:
不错,呵呵,能不能分享下资料呢,想做一个简单一点的玩玩

网友(2009-01-20):
不顶你都不行啦......不过你的轮子怎么固定的?

网友(2009-03-17):
有原理图吗。。

网友:
请问 你是怎样对电机进行调试的。。。。电源是怎么做的

网友:
9楼的1W的电阻就差不多这个样。看LZ的电阻就是1W的电阻吧?呵呵

网友(2009-05-12):
不顶你都不行
能说详细点吗?我也想做个

网友:
那种减速电机我们这里一个20
所以我只好自己弄皮带轮了
哈哈
楼主真厉害

网友(2009-11-08):
你能教教我学习机器人吗?         我也想制作机器人啊        qq603237950

网友(2009-12-19):
楼主真厉害!电机和车轮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我跟你是老乡!不过在我们那不好买元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研究了一段时间的热转印,稍微会点。
我用的是塑封机,加三氯化铁(盐酸和双氧水加水也是一个配方),加激光打印机,加一台小台钻。小台钻淘宝上有很多,用起来那个偏心度还是挺小的。电钻,0.6-1都用得着。腐蚀的时候用个塑料盆子就好了。

网友(2010-05-12):
我的小车的地盘使用木质三合板做的,感觉就像马车配上了发动机

网友:
其中一个马达上包了“旺旺”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