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8做的双舵机,ICCAVR

楼主(2006-04-22):
今天做了两个舵机感觉挺爽的,发给大家也爽爽。

两个舵机一个电路,哈

网友:
是用一条线控制吗。

网友:
开环的么

网友:
用的是减速电机实现舵机功能?

可否告知减速电机的性能,根据楼主的资料使用了电位器作为位置输入,可是从图上根本看不出来啊

莫非是那个电机前端用蜡油封起来的扁圆体?这样的减速电机和电位器哪里能买到呢?

能否拍几张更详细的照片?包括控制部分、驱动部分等?

在一个没有明白搂住在下载包里放了一张航模模拟器的图片,和这个舵机控制有什么联系么?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6-04-23,09:28:17编辑过

网友:
用模拟器直接控制舵机.玩模型的老手了.

楼主:
真晕,放错图了!!!

电机就是普通减速电机,6V 100RPM

用H桥驱动

角度测量用10K电位器,就是头上用胶粘上那个。把电位器拆了,打上孔装到电机轴上。

ADC使用:Aref,AVCC,VCC,电位器+,接到一块。电位器-,接地。两输出接ADC0,ADC1。ADC不用稳压电路和电感,与地之间并上几个电容,分别是470uF,104,103,工作十分稳定。

楼主:
两个舵机当然是两条控制线,分别接INT0,INT1。跟航模上的一样,插上就好用。最大运动角度180

网友:
楼主作的这个定位性能如何?比如过冲、灵敏度等~~

网友(2010-04-17):
文件坏了,能再上传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