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MEG128L中SPI串行编程口PB2、PB3映射到PE0、PE1了,那PB2、PB3还能用作下载

楼主(2006-04-22):
如题,看atmeg128的datasheet上说,SPI串行编程映射到PE1、PE0是否只能按照datasheet的接法下载编程了,那PB2、PB3还能用作SPI的串行下载口吗??

网友:
使用atmeg128,只能按照datasheet的接法下载编程。

PB2、PB3不能用作串行下载口,只能用作通用I/O或与SPI的器件连接作为一个一般的SPI接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