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网站内基于M128的UCOS-II

楼主(2006-04-25):
我下载了网站内关于M128ICC UCOS-II的移植程序

不知为什么老出现这样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C:\icc\bin\iccavr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LC:\icc\lib\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20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app.c  -lcatmega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HookBegin'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ExitY'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EventFreeLis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Ctr'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EventTbl'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Hoo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DebugIni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HighRdy'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PrioTbl'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Hard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FreeLis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Tbl'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InitHoo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Nesting'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Cur'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HookEnd'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IdleSt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PrioHighRdy'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RdyTbl'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RdyGrp'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LockNesting'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CBLis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IdleHoo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dleCtr'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TickHoo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Dly'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tr'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HighRdy'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PrioCur'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Running'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是不是该移植程序不完整 缺少好多函数什么的

找了半天没找到

那位大虾 告诉小弟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网站上的例子我用过

可以的

你出现的问题应该是文件路径没设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

楼主:
不会吧 我路径该配置的都配置了

请问一下 像OSCtxSwCtr之类的函数放在那里面

我用的是 ICC6.31A

网友:
看来最近玩UCOS的人不少呀,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现在都没有解决。

楼主:
又重新配置了一下

并把UCOS-II.C中的几个INCLUDE 的文件变换了一下位置

终于没有出现上面的问题

但终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是这样的

C:\icc\bin\iccavr  -IF:\ICC\project\ucos_m8_icc\source -IF:\ICC\project\ucos_m8_icc\test -ID:\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8  -l -g -Mavr_enhanced -Wf-r20_23  -Ld:\ICC\lib\ -ucrtatmega.o -bfunc_lit:0x68.0x4000 -dram_end:0x4ff -bdata:0x100.0x4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app.c  -lcatmegagr

!ERROR cannot open library file 'd:\ICC\lib\crtatmega.o'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crtatmega.o  是什么东西

什么问题也有

好无奈

-----此内容被mcufans613于2006-04-25,18:27:10编辑过

网友:
你的ICC装在D盘吗?

楼主:
装在C盘

哦 原来如此 路径也不知怎被该了

我重新配置了下路径

不过我再调试又出现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Tic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Hard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Dly'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这样的错误

我再调调  昨天调了一天没调出来

真郁闷

但愿今天能调出来

网友:
include 库文件要路径对

楼主:
include     应该没有错

下面是includes.h的路径

#include  <c:\icc\include\iom128v.h>

#include  <c:\icc\include\macros.h>

#include  <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ICC\os_cpu.h>

#include  <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os_cfg.h>

#include  <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Source\ucos_ii.h>

唉 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include paths要在project->options->compiler那里设

不单要包含icc编译器的include,还要包含自己工程文件里存放头文件的文件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友情提示

我在 include\Paths 加入的是

C:\ICC\include\;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ICC\;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Source\

在  asm include\Paths   里什么也没加

在 lib paths  加入C:\ICC\lib\

在output direction 加入D:\资料\ucosii\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

还是出现以前的错误

网友:
怀疑一下你的软件和系统吧。

网友:
iccavr我没用过,所以问题我也不清楚,不过现在的现象是你的工程文件中可能没把ucos_ii.h文件包含进去。我只在winavr中移植过这个操作系统。

网友(2010-04-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