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二相电机的步进角一般为1.8度,请问怎么通电时,它的步进角为1.8度呢?

楼主(2006-04-25):
1.二相电机的步进角一般为1.8度,请问怎么通电时,它的步进角为1.8度呢?

2.在对二相电机细分驱动过后,如果转到A相为Ia,B相为Ib/8时,断电后,再通电时,怎样接着在原来的位置转动呢?
-----此内容被mydier于2006-04-25,10:30:09编辑过

网友:
1.A+ B+ A- B-

2.用eprom 记忆电流大小!

楼主:
1.如果一个周期通电顺序是A+ > A+B+ > B+ > B+A- > A- > A-B- > B- > A+....

  这样下来,是不是每一个周期里8拍,每一拍运动1.8度?

  那一个周期只运动8*1.8=14.4度?

  是不是电机要25个周期才能运动一周呢?

请高手指点!

十分谢谢!

网友(2006-05-30):
A+ > A+B+ > B+ > B+A- > A- > A-B- > B- > A+....

这样下来,是每一个周期里8拍,每一拍运动0.9度

网友(2006-08-13):
A+ > A+B+ > B+ > B+A- > A- > A-B- > B- > A+....  ?!

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是:

A+ > A+B+ > B+ > B+A- > A- > A-B- > B-(A+)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