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共享][沉底]最新的通用C语言位操作支持库

楼主(2006-04-25):
#ifndef _USE_AVR_PORT_BIT_H_

#define _USE_AVR_PORT_BIT_H_

/***********************************************************

*  函数库说明:AVR位操作通用支持库                         *

*  版本:      v1.00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  2006年4月25日                               *

* --------------------------------------------------------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前身版本  在该版本最终生成之前,经历过针对各种芯片的 *

*               专用版本,这些版本提供了针对PORT的位操作和 *

*               部分PIN、DDR的位操作。                     *

*        v1.00  该版本支持几乎所有的芯片,具有完善的宏定义 *

*               系统,相对前身版本最小的资源占用。增加了对 *

*               各种常用变量用户类型的定义。               *

* -------------------------------------------------------- *

*  [使用说明]                                              *

*            1、在使用该头文件之前先包含您需要使用的芯片   *

*               的官方头文件,例如:# include <iom8v.h>    *

*            2、如果你不是ICC的用户,请在使用该头文件之前  *

*               先绑定各个端口的地址到相应的宏定义上,例如 *

*               # define PORTA (*((volatile char *)0x3b))  *

*            3、如果你使用的是非ICC系统,请在调用文件之前  *

*               定义宏 _USE_NON_ICC_IDE。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ifndef _USE_NON_ICC_IDE

    # include <macros.h>

#endif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PDIR_OUT            0x01

# define PDIR_IN             0x00

# define High                0x01

# define Low                 0x00

/*------------------*

*   功 能 宏 定 义  *

*------------------*/

# define SET_BITS_FORMAT(Addr)     (*((volatile PORTBIT *)&Addr))

/*---------兼容性宏定义-----------*/

# define PORTDefine();

/*------------------*

* 硬 件 连 接 定 义 *

*------------------*/

/*---------------- PORT口绑定 ---------------*/

#ifdef PORTA

    # define PORTA_BIT     SET_BITS_FORMAT(PORTA)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PORTB_BIT     SET_BITS_FORMAT(PORTB)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PORTC_BIT     SET_BITS_FORMAT(PORTC)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PORTD_BIT     SET_BITS_FORMAT(PORTD)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PORTE_BIT     SET_BITS_FORMAT(PORTE)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PORTF_BIT     SET_BITS_FORMAT(PORTF)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PORTG_BIT     SET_BITS_FORMAT(PORTG)

#endif

/*---------------- DDR 口绑定 ---------------*/

#ifdef DDRA

    # define DDRA_BIT     SET_BITS_FORMAT(DDRA)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B_BIT     SET_BITS_FORMAT(DDRB)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C_BIT     SET_BITS_FORMAT(DDRC)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E_BIT     SET_BITS_FORMAT(DDRE)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F_BIT     SET_BITS_FORMAT(DDRF)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G_BIT     SET_BITS_FORMAT(DDRG)

#endif

/*---------------- PIN 口绑定 ---------------*/

#ifdef PINA

    # define PINA_BIT     SET_BITS_FORMAT(PINA)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PINB_BIT     SET_BITS_FORMAT(PINB)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PINC_BIT     SET_BITS_FORMAT(PINC)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PINE_BIT     SET_BITS_FORMAT(PINE)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PINF_BIT     SET_BITS_FORMAT(PINF)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PING_BIT     SET_BITS_FORMAT(PING)

#endif

/*------------------*

*   端 口 宏 定 义  *

*------------------*/

/*-------------PORT位操作定义--------------*/

#ifdef PORTA

    # define _PA0        PORTA_BIT.Bit0

    # define _PA1        PORTA_BIT.Bit1

    # define _PA2        PORTA_BIT.Bit2

    # define _PA3        PORTA_BIT.Bit3

    # define _PA4        PORTA_BIT.Bit4

    # define _PA5        PORTA_BIT.Bit5

    # define _PA6        PORTA_BIT.Bit6

    # define _PA7        PORTA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_PB0        PORTB_BIT.Bit0

    # define _PB1        PORTB_BIT.Bit1

    # define _PB2        PORTB_BIT.Bit2

    # define _PB3        PORTB_BIT.Bit3

    # define _PB4        PORTB_BIT.Bit4

    # define _PB5        PORTB_BIT.Bit5

    # define _PB6        PORTB_BIT.Bit6

    # define _PB7        PORTB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_PC0        PORTC_BIT.Bit0

    # define _PC1        PORTC_BIT.Bit1

    # define _PC2        PORTC_BIT.Bit2

    # define _PC3        PORTC_BIT.Bit3

    # define _PC4        PORTC_BIT.Bit4

    # define _PC5        PORTC_BIT.Bit5

    # define _PC6        PORTC_BIT.Bit6

    # define _PC7        PORTC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_PD0        PORTD_BIT.Bit0

    # define _PD1        PORTD_BIT.Bit1

    # define _PD2        PORTD_BIT.Bit2

    # define _PD3        PORTD_BIT.Bit3

    # define _PD4        PORTD_BIT.Bit4

    # define _PD5        PORTD_BIT.Bit5

    # define _PD6        PORTD_BIT.Bit6

    # define _PD7        PORTD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_PE0        PORTE_BIT.Bit0

    # define _PE1        PORTE_BIT.Bit1

    # define _PE2        PORTE_BIT.Bit2

    # define _PE3        PORTE_BIT.Bit3

    # define _PE4        PORTE_BIT.Bit4

    # define _PE5        PORTE_BIT.Bit5

    # define _PE6        PORTE_BIT.Bit6

    # define _PE7        PORTE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_PF0        PORTF_BIT.Bit0

    # define _PF1        PORTF_BIT.Bit1

    # define _PF2        PORTF_BIT.Bit2

    # define _PF3        PORTF_BIT.Bit3

    # define _PF4        PORTF_BIT.Bit4

    # define _PF5        PORTF_BIT.Bit5

    # define _PF6        PORTF_BIT.Bit6

    # define _PF7        PORTF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_PG0        PORTG_BIT.Bit0

    # define _PG1        PORTG_BIT.Bit1

    # define _PG2        PORTG_BIT.Bit2

    # define _PG3        PORTG_BIT.Bit3

    # define _PG4        PORTG_BIT.Bit4

    # define _PG5        PORTG_BIT.Bit5

    # define _PG6        PORTG_BIT.Bit6

    # define _PG7        PORTG_BIT.Bit7

#endif

/*------------- DDR 位操作定义 -------------*/

#ifdef DDRA

    # define DDR_PA0     DDRA_BIT.Bit0

    # define DDR_PA1     DDRA_BIT.Bit1

    # define DDR_PA2     DDRA_BIT.Bit2

    # define DDR_PA3     DDRA_BIT.Bit3

    # define DDR_PA4     DDRA_BIT.Bit4

    # define DDR_PA5     DDRA_BIT.Bit5

    # define DDR_PA6     DDRA_BIT.Bit6

    # define DDR_PA7     DDRA_BIT.Bit7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_PB0     DDRB_BIT.Bit0

    # define DDR_PB1     DDRB_BIT.Bit1

    # define DDR_PB2     DDRB_BIT.Bit2

    # define DDR_PB3     DDRB_BIT.Bit3

    # define DDR_PB4     DDRB_BIT.Bit4

    # define DDR_PB5     DDRB_BIT.Bit5

    # define DDR_PB6     DDRB_BIT.Bit6

    # define DDR_PB7     DDRB_BIT.Bit7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_PC0     DDRC_BIT.Bit0

    # define DDR_PC1     DDRC_BIT.Bit1

    # define DDR_PC2     DDRC_BIT.Bit2

    # define DDR_PC3     DDRC_BIT.Bit3

    # define DDR_PC4     DDRC_BIT.Bit4

    # define DDR_PC5     DDRC_BIT.Bit5

    # define DDR_PC6     DDRC_BIT.Bit6

    # define DDR_PC7     DDRC_BIT.Bit7

#endif

#ifdef DDRD

    # define DDR_PD0     DDRD_BIT.Bit0

    # define DDR_PD1     DDRD_BIT.Bit1

    # define DDR_PD2     DDRD_BIT.Bit2

    # define DDR_PD3     DDRD_BIT.Bit3

    # define DDR_PD4     DDRD_BIT.Bit4

    # define DDR_PD5     DDRD_BIT.Bit5

    # define DDR_PD6     DDRD_BIT.Bit6

    # define DDR_PD7     DDRD_BIT.Bit7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_PE0     DDRE_BIT.Bit0

    # define DDR_PE1     DDRE_BIT.Bit1

    # define DDR_PE2     DDRE_BIT.Bit2

    # define DDR_PE3     DDRE_BIT.Bit3

    # define DDR_PE4     DDRE_BIT.Bit4

    # define DDR_PE5     DDRE_BIT.Bit5

    # define DDR_PE6     DDRE_BIT.Bit6

    # define DDR_PE7     DDRE_BIT.Bit7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_PF0     DDRF_BIT.Bit0

    # define DDR_PF1     DDRF_BIT.Bit1

    # define DDR_PF2     DDRF_BIT.Bit2

    # define DDR_PF3     DDRF_BIT.Bit3

    # define DDR_PF4     DDRF_BIT.Bit4

    # define DDR_PF5     DDRF_BIT.Bit5

    # define DDR_PF6     DDRF_BIT.Bit6

    # define DDR_PF7     DDRF_BIT.Bit7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_PG0     DDRG_BIT.Bit0

    # define DDR_PG1     DDRG_BIT.Bit1

    # define DDR_PG2     DDRG_BIT.Bit2

    # define DDR_PG3     DDRG_BIT.Bit3

    # define DDR_PG4     DDRG_BIT.Bit4

    # define DDR_PG5     DDRG_BIT.Bit5

    # define DDR_PG6     DDRG_BIT.Bit6

    # define DDR_PG7     DDRG_BIT.Bit7

#endif

/*------------- PIN 位操作定义 -------------*/

#ifdef PINA

    # define Read_PA0     PINA_BIT.Bit0

    # define Read_PA1     PINA_BIT.Bit1

    # define Read_PA2     PINA_BIT.Bit2

    # define Read_PA3     PINA_BIT.Bit3

    # define Read_PA4     PINA_BIT.Bit4

    # define Read_PA5     PINA_BIT.Bit5

    # define Read_PA6     PINA_BIT.Bit6

    # define Read_PA7     PINA_BIT.Bit7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Read_PB0     PINB_BIT.Bit0

    # define Read_PB1     PINB_BIT.Bit1

    # define Read_PB2     PINB_BIT.Bit2

    # define Read_PB3     PINB_BIT.Bit3

    # define Read_PB4     PINB_BIT.Bit4

    # define Read_PB5     PINB_BIT.Bit5

    # define Read_PB6     PINB_BIT.Bit6

    # define Read_PB7     PINB_BIT.Bit7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Read_PC0     PINC_BIT.Bit0

    # define Read_PC1     PINC_BIT.Bit1

    # define Read_PC2     PINC_BIT.Bit2

    # define Read_PC3     PINC_BIT.Bit3

    # define Read_PC4     PINC_BIT.Bit4

    # define Read_PC5     PINC_BIT.Bit5

    # define Read_PC6     PINC_BIT.Bit6

    # define Read_PC7     PINC_BIT.Bit7

#endif

#ifdef PIND

    # define Read_PD0     PIND_BIT.Bit0

    # define Read_PD1     PIND_BIT.Bit1

    # define Read_PD2     PIND_BIT.Bit2

    # define Read_PD3     PIND_BIT.Bit3

    # define Read_PD4     PIND_BIT.Bit4

    # define Read_PD5     PIND_BIT.Bit5

    # define Read_PD6     PIND_BIT.Bit6

    # define Read_PD7     PIND_BIT.Bit7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Read_PE0     PINE_BIT.Bit0

    # define Read_PE1     PINE_BIT.Bit1

    # define Read_PE2     PINE_BIT.Bit2

    # define Read_PE3     PINE_BIT.Bit3

    # define Read_PE4     PINE_BIT.Bit4

    # define Read_PE5     PINE_BIT.Bit5

    # define Read_PE6     PINE_BIT.Bit6

    # define Read_PE7     PINE_BIT.Bit7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Read_PF0     PINF_BIT.Bit0

    # define Read_PF1     PINF_BIT.Bit1

    # define Read_PF2     PINF_BIT.Bit2

    # define Read_PF3     PINF_BIT.Bit3

    # define Read_PF4     PINF_BIT.Bit4

    # define Read_PF5     PINF_BIT.Bit5

    # define Read_PF6     PINF_BIT.Bit6

    # define Read_PF7     PINF_BIT.Bit7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Read_PG0     PING_BIT.Bit0

    # define Read_PG1     PING_BIT.Bit1

    # define Read_PG2     PING_BIT.Bit2

    # define Read_PG3     PING_BIT.Bit3

    # define Read_PG4     PING_BIT.Bit4

    # define Read_PG5     PING_BIT.Bit5

    # define Read_PG6     PING_BIT.Bit6

    # define Read_PG7     PING_BIT.Bit7

#endif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char byte;

typedef char BYTE;

typedef char UINT8;

typedef char uint8;

typedef char U8;

/********************

* 结 构 体 定 义 区 *

********************/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PORTBIT;

#endif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04-25,15:52:16编辑过

楼主:
使用范例:

假设一套M8系统

那么应该按照以下的方法使用以上的头文件

# include <iom8v.h>

# include <RD_UseAVRPORTBit.h>

如果你之前使用过该头文件的前身版本,比方说RD_ATMega8L.h,那么,只需要按照上面的格式替换掉原来的

# include <RD_ATMega8L.h>

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共同测试。

网友:
這們好啊!

有用。

收下了。

网友:
收下,谢谢楼主!很不错。

但好象缺乏PIND定义,可以插入以下代码:

#ifdef PIND

    # define PIND_BIT     SET_BITS_FORMAT(PIND)

#endif

-----此内容被poqpoqpoq于2006-05-12,09:22:54编辑过

网友:
楼主出的都是经典啊!!

不顶怎么行!!!

网友:
顶,对楼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呵呵!

网友:
呵呵,很好的位操作典范。

帮忙顶一下了。

楼主:
前面的版本出现重大错误,对不起大家,现在把最新的粘贴上来。

ifndef _USE_BITS_H_

#define _USE_BITS_H_

/***********************************************************

*  函数库说明:系统位段操作函数库                          *

*  版本:      v1.00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时间:  2006年5月4日                                *

* --------------------------------------------------------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v1.00   包含了从32位到8位对16位8位4位1位的各种映射  *

*              允许通过功能宏定义中定义的宏拆分任意的地址  *

* -------------------------------------------------------- *

* [使用说明]                                               *

*          1、该头文件属于基层头文件。                     *

*          2、兼容32位16位8位单片机系统。                  *

*          3、饱含该头文件以后,可以通过功能宏定义中定义的 *

*             宏拆分任意地址,也可以直接使用后面自定义的位 *

*             段类型定义新的位段变量或者指针。             *

*          4、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功能宏定义中的宏只是将指定 *

*             变量的地址强行邦定为指定类型的位段,并不真正 *

*             分配一个地址空间,如果指定类型的位段长度和地 *

*             址实际长度不相同将会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   功 能 宏 定 义  *

*------------------*/

# define SET_BIT8_FORMAT(Addr)     (*((volatile BYTEBIT *)&Addr))

# define SET_BYTE_DIV_2(Addr)      (*((volatile BYTE2HBYTE *)&Addr))

# define SET_BIT16_FORMAT(Addr)    (*((volatile WORDBIT *)&Addr))

# define SET_WORD_DIV_2(Addr)      (*((volatile WORD2BYTE *)&Addr))

# define SET_WORD_DIV_4(Addr)      (*((volatile WORD2HBYTE *)&Addr))

# define SET_BIT32_FORMAT(Addr)    (*((volatile DWORDBIT *)&Addr))

# define SET_DWORD_DIV_2(Addr)     (*((volatile DWORD2WORD *)&Addr))

# define SET_DWORD_DIV_4(Addr)     (*((volatile DWORD2BYTE *)&Addr))

# define SET_DWORK_DIV_8(Addr)     (*((volatile DWORD2HBYTE *)&Addr))

/********************

* 结 构 体 定 义 区 *

********************/

/*------------------*

*   8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YTEBIT;

/*------------------*

*   16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WORD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unsigned BIT8:1;

    unsigned BIT9:1;

    unsigned BIT10:1;

    unsigned BIT11:1;

    unsigned BIT12:1;

    unsigned BIT13:1;

    unsigned BIT14:1;

    unsigned BIT15:1;

}WORDBIT;

/*------------------*

*  32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unsigned BIT8:1;

    unsigned BIT9:1;

    unsigned BIT10:1;

    unsigned BIT11:1;

    unsigned BIT12:1;

    unsigned BIT13:1;

    unsigned BIT14:1;

    unsigned BIT15:1;

    unsigned BIT16:1;

    unsigned BIT17:1;

    unsigned BIT18:1;

    unsigned BIT19:1;

    unsigned BIT20:1;

    unsigned BIT21:1;

    unsigned BIT22:1;

    unsigned BIT23:1;

    unsigned BIT24:1;

    unsigned BIT25:1;

    unsigned BIT26:1;

    unsigned BIT27:1;

    unsigned BIT28:1;

    unsigned BIT29:1;

    unsigned BIT30:1;

    unsigned BIT31:1;

}DWORDBIT;

/*------------------*

*  32位变量4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BYTE

{

    unsigned BYTEA:8;

    unsigned BYTEB:8;

    unsigned BYTEC:8;

    unsigned BYTED:8;

}DWORD2BYTE;

/*------------------*

*  32位变量2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WORD

{

    unsigned WORDA:16;

    unsigned WORDB:16;

}DWORD2WORD;

/*------------------*

*  32位变量16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HBYTE

{

    unsigned BYTEAL:4;

                unsigned BYTEAH:4;

                unsigned BYTEBL:4;

                unsigned BYTEBH:4;

                unsigned BYTECL:4;

                unsigned BYTECH:4;

                unsigned BYTEDL:4;

                unsigned BYTEDH:4;

}DWORD2HBYTE;

/*------------------*

* 16位变量2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WORD_BYTE

{

    unsigned BYTEA:8;

    unsigned BYTEB:8;

}WORD2BYTE;

/*------------------*

*  16位变量4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WORD_HBYTE

{

    unsigned BYTEAL:4;

                unsigned BYTEAH:4;

                unsigned BYTEBL:4;

                unsigned BYTEBH:4;

}WORD2HBYTE;

/*------------------*

*  8位变量2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BYTE_DIV2

{

    unsigned BYTEAL:4;

    unsigned BYTEAH:4;

}BYTE2HBYTE;

#endif

楼主:
#ifndef _USE_AVR_PORT_BIT_H_

#define _USE_AVR_PORT_BIT_H_

/***********************************************************

*  函数库说明:AVR位操作通用支持库                         *

*  版本:      v1.01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  2006年4月25日                               *

* -------------------------------------------------------- *

*  [支持库]                                                *

*  库名称:    RD_UseBITs.h                                *

*  需要版本:  v1.00 &abv                                  *

*  函数库说明:系统位段操作函数库                          *

*                                                          *

*  库名称:    RD_MacroAndConst.h                          *

*  需要版本:  v0.01 &abv                                  *

*  函数库说明:系统常用宏定义库                            *

* --------------------------------------------------------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5月4日                                *

*  版本:      v1.01                                       *

* -------------------------------------------------------- *

*  [版本历史]                                              *

*     前身版本  在该版本最终生成之前,经历过针对各种芯片的 *

*               专用版本,这些版本提供了针对PORT的位操作和 *

*               部分PIN、DDR的位操作。                     *

*        v1.00  该版本支持几乎所有的芯片,具有完善的宏定义 *

*               系统,相对前身版本最小的资源占用。增加了对 *

*               各种常用变量用户类型的定义。               *

*        v1.01  增加了关于布尔型变量类型的宏定义。         *

*               修改了头文件的位段映射模式。通过统一的头文 *

*               件RD_UseBITs.h来实现位段类型的定义和声明。 *

* -------------------------------------------------------- *

*  [使用说明]                                              *

*            1、在使用该头文件之前先包含您需要使用的芯片   *

*               的官方头文件,例如:# include <iom8v.h>    *

*            2、如果你不是ICC的用户,请在使用该头文件之前  *

*               先绑定各个端口的地址到相应的宏定义上,例如 *

*               # define PORTA (*((volatile char *)0x3b))  *

*            3、如果你使用的是非ICC系统,请在调用文件之前  *

*               定义宏 _USE_NON_ICC_IDE。                  *

*            4、可以使用SET_BITS_FORMAT(变量)把任意变量拆  *

*               成位定义的模式。                           *

***********************************************************/

# include <RD_UseBITs.h>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PDIR_OUT            0x01

# define PDIR_IN             0x00

# define High                0x01

# define Low                 0x00

#ifndef True

    # define True            0x01

#endif

#ifndef False

    # define False           0x00

#endif

/*---------兼容性宏定义-----------*/

# define PORTDefine();

/*------------------*

* 硬 件 连 接 定 义 *

*------------------*/

/*---------------- PORT口绑定 ---------------*/

#ifdef PORTA

    # define PORTA_BIT     SET_BIT8_FORMAT(PORTA)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PORTB_BIT     SET_BIT8_FORMAT(PORTB)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PORTC_BIT     SET_BIT8_FORMAT(PORTC)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PORTD_BIT     SET_BIT8_FORMAT(PORTD)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PORTE_BIT     SET_BIT8_FORMAT(PORTE)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PORTF_BIT     SET_BIT8_FORMAT(PORTF)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PORTG_BIT     SET_BIT8_FORMAT(PORTG)

#endif

/*---------------- DDR 口绑定 ---------------*/

#ifdef DDRA

    # define DDRA_BIT     SET_BIT8_FORMAT(DDRA)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B_BIT     SET_BIT8_FORMAT(DDRB)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C_BIT     SET_BIT8_FORMAT(DDRC)

#endif

#ifdef DDRD

    # define DDRD_BIT     SET_BIT8_FORMAT(DDRD)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E_BIT     SET_BIT8_FORMAT(DDRE)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F_BIT     SET_BIT8_FORMAT(DDRF)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G_BIT     SET_BIT8_FORMAT(DDRG)

#endif

/*---------------- PIN 口绑定 ---------------*/

#ifdef PINA

    # define PINA_BIT     SET_BIT8_FORMAT(PINA)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PINB_BIT     SET_BIT8_FORMAT(PINB)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PINC_BIT     SET_BIT8_FORMAT(PINC)

#endif

#ifdef PIND

    # define PIND_BIT     SET_BIT8_FORMAT(PIND)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PINE_BIT     SET_BIT8_FORMAT(PINE)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PINF_BIT     SET_BIT8_FORMAT(PINF)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PING_BIT     SET_BIT8_FORMAT(PING)

#endif

/*------------------*

*   端 口 宏 定 义  *

*------------------*/

/*-------------PORT位操作定义--------------*/

#ifdef PORTA

    # define _PA0        PORTA_BIT.BIT0

    # define _PA1        PORTA_BIT.BIT1

    # define _PA2        PORTA_BIT.BIT2

    # define _PA3        PORTA_BIT.BIT3

    # define _PA4        PORTA_BIT.BIT4

    # define _PA5        PORTA_BIT.BIT5

    # define _PA6        PORTA_BIT.BIT6

    # define _PA7        PORTA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B

    # define _PB0        PORTB_BIT.BIT0

    # define _PB1        PORTB_BIT.BIT1

    # define _PB2        PORTB_BIT.BIT2

    # define _PB3        PORTB_BIT.BIT3

    # define _PB4        PORTB_BIT.BIT4

    # define _PB5        PORTB_BIT.BIT5

    # define _PB6        PORTB_BIT.BIT6

    # define _PB7        PORTB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C

    # define _PC0        PORTC_BIT.BIT0

    # define _PC1        PORTC_BIT.BIT1

    # define _PC2        PORTC_BIT.BIT2

    # define _PC3        PORTC_BIT.BIT3

    # define _PC4        PORTC_BIT.BIT4

    # define _PC5        PORTC_BIT.BIT5

    # define _PC6        PORTC_BIT.BIT6

    # define _PC7        PORTC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D

    # define _PD0        PORTD_BIT.BIT0

    # define _PD1        PORTD_BIT.BIT1

    # define _PD2        PORTD_BIT.BIT2

    # define _PD3        PORTD_BIT.BIT3

    # define _PD4        PORTD_BIT.BIT4

    # define _PD5        PORTD_BIT.BIT5

    # define _PD6        PORTD_BIT.BIT6

    # define _PD7        PORTD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E

    # define _PE0        PORTE_BIT.BIT0

    # define _PE1        PORTE_BIT.BIT1

    # define _PE2        PORTE_BIT.BIT2

    # define _PE3        PORTE_BIT.BIT3

    # define _PE4        PORTE_BIT.BIT4

    # define _PE5        PORTE_BIT.BIT5

    # define _PE6        PORTE_BIT.BIT6

    # define _PE7        PORTE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F

    # define _PF0        PORTF_BIT.BIT0

    # define _PF1        PORTF_BIT.BIT1

    # define _PF2        PORTF_BIT.BIT2

    # define _PF3        PORTF_BIT.BIT3

    # define _PF4        PORTF_BIT.BIT4

    # define _PF5        PORTF_BIT.BIT5

    # define _PF6        PORTF_BIT.BIT6

    # define _PF7        PORTF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G

    # define _PG0        PORTG_BIT.BIT0

    # define _PG1        PORTG_BIT.BIT1

    # define _PG2        PORTG_BIT.BIT2

    # define _PG3        PORTG_BIT.BIT3

    # define _PG4        PORTG_BIT.BIT4

    # define _PG5        PORTG_BIT.BIT5

    # define _PG6        PORTG_BIT.BIT6

    # define _PG7        PORTG_BIT.BIT7

#endif

/*------------- DDR 位操作定义 -------------*/

#ifdef DDRA

    # define DDR_PA0     DDRA_BIT.BIT0

    # define DDR_PA1     DDRA_BIT.BIT1

    # define DDR_PA2     DDRA_BIT.BIT2

    # define DDR_PA3     DDRA_BIT.BIT3

    # define DDR_PA4     DDRA_BIT.BIT4

    # define DDR_PA5     DDRA_BIT.BIT5

    # define DDR_PA6     DDRA_BIT.BIT6

    # define DDR_PA7     DDRA_BIT.BIT7

#endif

#ifdef DDRB

    # define DDR_PB0     DDRB_BIT.BIT0

    # define DDR_PB1     DDRB_BIT.BIT1

    # define DDR_PB2     DDRB_BIT.BIT2

    # define DDR_PB3     DDRB_BIT.BIT3

    # define DDR_PB4     DDRB_BIT.BIT4

    # define DDR_PB5     DDRB_BIT.BIT5

    # define DDR_PB6     DDRB_BIT.BIT6

    # define DDR_PB7     DDRB_BIT.BIT7

#endif

#ifdef DDRC

    # define DDR_PC0     DDRC_BIT.BIT0

    # define DDR_PC1     DDRC_BIT.BIT1

    # define DDR_PC2     DDRC_BIT.BIT2

    # define DDR_PC3     DDRC_BIT.BIT3

    # define DDR_PC4     DDRC_BIT.BIT4

    # define DDR_PC5     DDRC_BIT.BIT5

    # define DDR_PC6     DDRC_BIT.BIT6

    # define DDR_PC7     DDRC_BIT.BIT7

#endif

#ifdef DDRD

    # define DDR_PD0     DDRD_BIT.BIT0

    # define DDR_PD1     DDRD_BIT.BIT1

    # define DDR_PD2     DDRD_BIT.BIT2

    # define DDR_PD3     DDRD_BIT.BIT3

    # define DDR_PD4     DDRD_BIT.BIT4

    # define DDR_PD5     DDRD_BIT.BIT5

    # define DDR_PD6     DDRD_BIT.BIT6

    # define DDR_PD7     DDRD_BIT.BIT7

#endif

#ifdef DDRE

    # define DDR_PE0     DDRE_BIT.BIT0

    # define DDR_PE1     DDRE_BIT.BIT1

    # define DDR_PE2     DDRE_BIT.BIT2

    # define DDR_PE3     DDRE_BIT.BIT3

    # define DDR_PE4     DDRE_BIT.BIT4

    # define DDR_PE5     DDRE_BIT.BIT5

    # define DDR_PE6     DDRE_BIT.BIT6

    # define DDR_PE7     DDRE_BIT.BIT7

#endif

#ifdef DDRF

    # define DDR_PF0     DDRF_BIT.BIT0

    # define DDR_PF1     DDRF_BIT.BIT1

    # define DDR_PF2     DDRF_BIT.BIT2

    # define DDR_PF3     DDRF_BIT.BIT3

    # define DDR_PF4     DDRF_BIT.BIT4

    # define DDR_PF5     DDRF_BIT.BIT5

    # define DDR_PF6     DDRF_BIT.BIT6

    # define DDR_PF7     DDRF_BIT.BIT7

#endif

#ifdef DDRG

    # define DDR_PG0     DDRG_BIT.BIT0

    # define DDR_PG1     DDRG_BIT.BIT1

    # define DDR_PG2     DDRG_BIT.BIT2

    # define DDR_PG3     DDRG_BIT.BIT3

    # define DDR_PG4     DDRG_BIT.BIT4

    # define DDR_PG5     DDRG_BIT.BIT5

    # define DDR_PG6     DDRG_BIT.BIT6

    # define DDR_PG7     DDRG_BIT.BIT7

#endif

/*------------- PIN 位操作定义 -------------*/

#ifdef PINA

    # define Read_PA0     PINA_BIT.BIT0

    # define Read_PA1     PINA_BIT.BIT1

    # define Read_PA2     PINA_BIT.BIT2

    # define Read_PA3     PINA_BIT.BIT3

    # define Read_PA4     PINA_BIT.BIT4

    # define Read_PA5     PINA_BIT.BIT5

    # define Read_PA6     PINA_BIT.BIT6

    # define Read_PA7     PINA_BIT.BIT7

#endif

#ifdef PINB

    # define Read_PB0     PINB_BIT.BIT0

    # define Read_PB1     PINB_BIT.BIT1

    # define Read_PB2     PINB_BIT.BIT2

    # define Read_PB3     PINB_BIT.BIT3

    # define Read_PB4     PINB_BIT.BIT4

    # define Read_PB5     PINB_BIT.BIT5

    # define Read_PB6     PINB_BIT.BIT6

    # define Read_PB7     PINB_BIT.BIT7

#endif

#ifdef PINC

    # define Read_PC0     PINC_BIT.BIT0

    # define Read_PC1     PINC_BIT.BIT1

    # define Read_PC2     PINC_BIT.BIT2

    # define Read_PC3     PINC_BIT.BIT3

    # define Read_PC4     PINC_BIT.BIT4

    # define Read_PC5     PINC_BIT.BIT5

    # define Read_PC6     PINC_BIT.BIT6

    # define Read_PC7     PINC_BIT.BIT7

#endif

#ifdef PIND

    # define Read_PD0     PIND_BIT.BIT0

    # define Read_PD1     PIND_BIT.BIT1

    # define Read_PD2     PIND_BIT.BIT2

    # define Read_PD3     PIND_BIT.BIT3

    # define Read_PD4     PIND_BIT.BIT4

    # define Read_PD5     PIND_BIT.BIT5

    # define Read_PD6     PIND_BIT.BIT6

    # define Read_PD7     PIND_BIT.BIT7

#endif

#ifdef PINE

    # define Read_PE0     PINE_BIT.BIT0

    # define Read_PE1     PINE_BIT.BIT1

    # define Read_PE2     PINE_BIT.BIT2

    # define Read_PE3     PINE_BIT.BIT3

    # define Read_PE4     PINE_BIT.BIT4

    # define Read_PE5     PINE_BIT.BIT5

    # define Read_PE6     PINE_BIT.BIT6

    # define Read_PE7     PINE_BIT.BIT7

#endif

#ifdef PINF

    # define Read_PF0     PINF_BIT.BIT0

    # define Read_PF1     PINF_BIT.BIT1

    # define Read_PF2     PINF_BIT.BIT2

    # define Read_PF3     PINF_BIT.BIT3

    # define Read_PF4     PINF_BIT.BIT4

    # define Read_PF5     PINF_BIT.BIT5

    # define Read_PF6     PINF_BIT.BIT6

    # define Read_PF7     PINF_BIT.BIT7

#endif

#ifdef PING

    # define Read_PG0     PING_BIT.BIT0

    # define Read_PG1     PING_BIT.BIT1

    # define Read_PG2     PING_BIT.BIT2

    # define Read_PG3     PING_BIT.BIT3

    # define Read_PG4     PING_BIT.BIT4

    # define Read_PG5     PING_BIT.BIT5

    # define Read_PG6     PING_BIT.BIT6

    # define Read_PG7     PING_BIT.BIT7

#endif

#endif

楼主:
#ifndef _USE_MACRO_AND_CONST_H_

#define _USE_MACRO_AND_CONST_H_

/***********************************************************

*  函数库说明:系统常用宏定义库                            *

*  版本:      v0.01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  2006年5月4日                                *

* --------------------------------------------------------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1、该库文件属于基础库文件。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ifndef _USE_NON_ICC_IDE

    # include <macros.h>

#endif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True    0x01

# define False   0x00

# define High    0x01

# define Low     0x00

# define Null    (&NULL)

/********************

* 全 局 变 量 声 明 *

********************/

const unsigned long NULL = 0;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char byte;

typedef char BYTE;

typedef char UINT8;

typedef char uint8;

typedef char U8;

typedef char BOOL;

#endif

网友:
楼主,OURAVR之大家典范啊!

能多传点通用库文件就好了。

问一句,俺想要个TWI双机通讯的程序,自己折腾了4天了,也总是FAIL,都不知道从哪下手查了,看DATASHEET都有点麻木了。

网友: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SETBIT(x, y)              (x |= y)

#define CLRBIT(x, y)            (x &= ~y)

#define CHKBIT(x, y)            (x & y)

#define BIT7 0x8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0 0x01

我是这样干的,也来献丑一下。使用时就 set(portb,bit7)

楼主的比我这强多了,佩服。

楼主:
呵呵,楼上的不要这样说哈。你的方法代码效率要高一点——当然牺牲了一点灵活性。

网友(2007-05-31):
俺是这样的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sbi(x, y) (x |= BIT(y))

#define cbi(x, y) (x &= ~BIT(y))

网友:
可以参考飞思卡尔的位定义

也是在头文件中定义的结构与联合

操作很方便

网友:
我用在KEIL C中,好像不行。原因可能是因为端口的地址和RAM的地址相同了,反正我用来操作,看到的是RAM在变化,IO口倒不能。如果能操作就好了,以后程序移植就省好多事了。

网友(2007-09-24):
留个脚印,仔细研究

网友(2008-03-15):
顶,对楼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同意15楼的,瑞萨的也是那样定义的,按位或字节访问都很方便,如P1.PORT.BIT.B7=1跟P1.PORT.BYTE|=(1<<7)是一样的.

网友:
用结构提的方法在AVR里试过一次,好象不太行,高低位刚好相反,按BIT的调整过来,按BYTE的有反了

楼主(2008-06-10):
此帖为古董帖,请大家不要再挖古墓。
该头文件的最新版本在我的专栏里面已经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