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并口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04-25):
我的完全没问题的下载线在我的电脑并口不能用.是不是没有匹配的端口?每次用SLISP读取时,都会这样显示:"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这是怎么回事??已经郁闷了好多天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

首先确保你的下载线没有问题,可以到其它的机器上先测试,同时采用其它不同的上位机软件进行测试。

在bios中检查你的并口的设置,将其修改为“ECP”模式,然后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