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6-04-26):
在用SPI下载程序的时候,RST用跳线帽短接,就是低电平了。可下载完以后,程序还是可以运行的,和RST没有关系。不是说RST在低电平的时候,复位吗?是否AVR的运行速度够快,可50NS以后呢?书上说RST引脚的低电平超过50NS时,MCU复位。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是我设计的AVR-51板的话,RST用跳线帽短接并不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