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驱动时出现了问题。。请教做过的朋友```

楼主(2006-04-26):
有一片M8和2803来驱动2个pm351048步进电机``

通过M8的B口来给脉冲``C口接键盘``通过键盘调整电机的方向。转速

在未接电机时,键盘扫描正常(通过I/O口亮灯来判断所知),但是接上电机后键盘按键无反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我搞过,没碰到过这种事啊!!!!

QQ:352909722

楼主:
TO:weimaogui 谢谢!

上班时间不让聊QQ

能否在论坛解释一下

网友:
还是检查供电和电机电流对CPU的干扰

楼主:
谢谢cock!!

M8和2803是并联在电源上的呀``不知道这样是否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