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EGA16+DAC0832做D/A转换但波形不对

楼主(2006-04-27):
求助:我做了D/A转换,但不知为什么最后输出的波形总是不对,哪位能指导一下

正确的波形应该是阶梯波,而现在它只是生成+12V的波

网友:
DAC0832没有仿真的模型库呀?难到你有这个库吗?

楼主:
没有

哪里去找它的库压?

网友:
找不到,除非软件支持这个库,还有就是自己做,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呀!!

网友(2006-06-15):
你那里怎么有DAC0832的模型啊,?

自己做的,你用得什么版本啊?

找不到还可以编译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