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想请教你一个关于IAP升级中app程序和bootloader程序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6-04-27):
马老师您好:

    我是深圳一家公司的嵌入式工程师,刚开始使用AVR的单片机,

现在我们卖_国外的网管产品要求远程在线升级,我通过仔细研究您

的关于IAP的bootloader功能的相关文章和例子,基本确定了上位

机和单片机之间的升级方案,但是有些细节的地方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WinAVR,我发现app和boot区的软件只能分开编译,也就是

编译的时候只能指定一个.hex文件烧录的起始地址,烧录的时候只能烧录

app区或者boot区程序,我想先将boot区程序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将它连接在app区程序的.bin文件后面,合并成一个.bin格式的烧录文件烧到

片子里,不知这样处理可实现否

网友:
如果你的boot程序可以正常工作的话,APP程序就可以由BOOT程序写入了,何必合并?

楼主:
我确实也考虑过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那样的话,如果要批量生产的时候不是又多了一道工序??

楼主:
其实作为我们这种自己做产品的公司,很多技术上的方案都必须先考虑成本和生产的可操作性,之前给你提到的那种方案我本来想自己实验,可是我手头上暂时没有支持.bin格式的烧录工具。不过我研究过了,如果是app的.bin格式文件是从0x0000开始的,直到app程序编译结束的地址,没用的地址空间就没有显示出来。而如果boot区的.bin文件刚好从选定的boot区起始地址开始,而从0x0000-boot区首地址这段app区烧录的内容都是0x00。

   我认为如果是将.bin文件合并以后,从app区的起始地址或者boot区的起始地址开始都应该是复位向量和各个中断向量,也就是说无论程序到时候从app区执行或者从boot区执行,单片机都应该经历一个正常的复位过程(比如初始化堆栈指针,ram清零等),当然这之间也要移动相应的中断向量寄存器。

   我也是刚接手AVR的单片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马老师指正。

网友:
我和楼上的情况差不多。

  我测试过将app和boot的HEX文件合并之后,app的程序仍可以正常运行。只可惜我不会编上位机的软件,所以还没试过boot的程序升级。

  从复位过程过程,我看了一下,确实是一些如初始化堆栈指针,ram清零,还有一些静态或全局的初始化操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其实如果可以定位程序的首地址不是更好,这样就可以将两个程序合在一起编译。就是不知道ICC里面怎么才能实现程序地址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