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怎么显示LED点阵MATRIX-8X8-GREEN的管脚?我怎么也点不亮点阵的任何一只LED!

楼主(2006-04-28):
元器件库里有好多不显示管脚的元件,

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好像不能显示呀!

网友:
LED类的器件在Proteus中用固定电平是显示不了的,须用方波或脉冲。你试用用“地”接LED一端,另一端接一个50Hz的CLOCK信号(如不亮对调一下),LED就会亮了!!

网友:
对的~~~点阵和数码管只能是动态方式显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现在可以点亮了。

网友(2010-03-09):
胡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9997&bbs_page_no=2&bbs_id=1037

网友(2010-05-10):
朋似菜鸟提问,菜鸟回答,
如上一楼说的,可以直接接地和电源的,只是没接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