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下载问题

楼主(2006-04-28):
前几天,买了3套马老师的板子,

焊好后,一直无法下载,

不知有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打电话问阿莫,

阿莫觉得问这样的问题太RZ,拒绝回答。

没办法,花了500大洋,买了块stk500,

将马板的接口引到stk板上,成了。

初步怀疑阿莫邮来的并口套件是坏的。

网友:
网站上有消息的使用介绍,你应该先参考。

并口套件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内部只有一片245。并口套件下载与使用STK500不同,使用的软件也不同,你可能自己还没掌握。

楼主:
谢谢马老师

并口俺用的是“ponyprogV206f.exe”

stk500 用的是光盘上的软件

楼主:
搞清楚啦

让邮购部的小妹给骗了

小妹手头没M8515,就拿M8535顶替

骗俺说是一样的

俺憨厚,手头又缺乏资料,就信了

把8535 当 8515 用,当然不通!

后来,买了stk500,配了只M8515,用stk500调试,通了。

再后来,偶然翻了马老师的一本书,书附了8515和8535的图,

仔细对比,知道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