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好:这段程序为什么用codevision 1.24.8的版本提示有误,而在这之前的版本编译是

楼主(2006-05-05):
老师您好:这段程序为什么用codevision 1.24.8的版本提示有误,而在这之前的版本编译是正确的。是什么原因,谢谢!!!

#include <mega8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write(uint addr,uint uzhi)

{

  uint *guoya;

  guoya=addr;

  *guoya=uzhi;

}

main()

{

   write(0x0300,44);

}

网友:
这种程序很定错了,连c也没过关

常量怎么可以直接传给指针呢

楼主:
应该怎么编写呢?,这样的写法在51里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之前的版本是正确

也可以调试

应该怎么编写向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呢?

楼主:
*guoya 这是指针

而 guoya是指针指向的地址,应该可以赋值的吧

楼主:
应该怎么写才是正确的呢?

如果向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应该怎么写?

有例子吗?请传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