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12V转7.2V的方法?请告知!

楼主(2006-05-07):
需要一种12V转7.2V的方法,因为工作电流最大可能到1500mA,不知该选择什么样的转换办法?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用LM2596可调的吧!LM2596用的电感要小点呀!

网友:
串二级管可不可以啊,就是体积大 效率低

网友:
提供的条件太少,稳压精度,电压波动幅度,体积,成本……

我看就这么大电流而且电压差不算大

用LM317吧成本2块

或者

用7.8V稳压2极管+达林顿射击输成本1块

LM2596 成本N块

效率嘛,嘿嘿!相差比较大

网友:
"用7.8V稳压2极管+达林顿射击输成本1块"  但散熱器的個子可不小.

网友(2015-09-15):
可以采用lm2596s

网友:
串二极管吧 注意下发热

网友:
挖得一手好坟

网友:
那么多电源芯片啊

网友:
这坟挖的没的说啊,10年老坟

网友:
MC34063,几毛钱,

网友:
果然是,2006的,这简直了,这贴是咋找到的呢?

网友:
LZ要么已经从菜鸟成为大牛了,要么已经转行了,哈哈

网友:
真是10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