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及各位高手!请教M128的bootloader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6-05-08):
我用串口工具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输入d之后单片机会返回c到串口工具的观察窗口,可是在用超级终端时,当超级终端显示“type 'd' to start download!”之后,按下键盘上的d键,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感觉像是超级终端没有接受键盘输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超级终端设置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问一下楼主啊,你的晶振是选用多大的,熔丝位是如何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