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熔丝位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6-05-09):
马老师你好,我用的单片机是MEGA128L,现在想用外部11.0592M的晶振,不知该如何设熔丝位,昨天看了你编写书的附录,里面好像设定外部晶振的最大频率是8M,请问是不是用11.0592时没有办法设啊?如果可以的话又该怎么设呢?

网友:
没错MEGA128L的最大时钟频率是8M,理论上讲11.0592M是不行的。

楼主:
但是用做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可以,不知道用作通信的时候可不可以?

网友:
在5V系统中可以使用11.0592M。

网友:
马老师,我在M8上用到了20M。不知道M8最大可用到多少(系统5V供电)

网友(2006-06-21):
回5楼,极限应该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