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wiggler制作成功,加用H-JTAG下载速度不错

楼主(2006-05-09):
直接用5线连接,NRST,TMS,TCK,TDI,TDO。测试过,很稳定。在IAR下用H-JTAG代理调试下载速度很快。

不用电阻,不用244的,很容易自己制。掏钱去买的话也要几十块的,自己做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
请问根据什么资料?

楼主:
你找一下,有wiggler电路图的.只要引出NRST,TMS,TCK,TDI,TDO5线连接JTAG口的NRST,TMS,TCK,TDI,TDO就行了呀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家的ARM?

网友(2006-06-25):
WinARM 的 utils\macraigor 中提供的 wiggler 原理图。

网友:
HJTAG的FLASH烧录速度飞快.

网友(2006-08-23):
我在用IAR+H-JTAG+WIGGLER仿真LPC2142时,在线仿真的时候时钟可以达到我设定的值,但在我关掉在线仿真在开发板上运行程序的时候时钟就慢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哪位大虾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2006-09-25):
问一下高手兄,我的MCU是AT91SAMS64 用的是Wigger ,软件是 ADS+H-JTAG .

问题: H-JTAG 能用于AT91SAMS64吗,我在里面看到支持的新片都是LPC的啊????????

网友(2008-02-26):
回复7楼,完全可以,我就是用的S64 + WIGGER + H-JTAG。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392c9f92eb316813f4ae718d99afe98.jhtml
我做了100个,大家要我可以提供。

网友:
再加个图片:1

网友(2008-04-15):
周立功的售后真是烂透了!买了他们的实验板,EASYjtag不好用,不给换,还建议再买他们的H-jtag,还不单卖,要买就得和实验板一起买。考我都有个实验板了还得买。现在都懒得用他的东西了!

网友A:
(jtagsch)

(jtagpcb)

楼主用的是这个图吗>?
我做了一个,用H FLASH/H JTAG都连不上

网友:
13楼这个该用ADS

网友:
用ADS? 怪不得我怎么也连不上

网友(2010-02-04):
用不244行不行啊?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A:
(jtagsch)

74HC244 18脚的输出, 应该接并口11脚 busy 才对吧?

哦,仔细读了一下资料,原来你用的是 STD的接法。

网友(2012-12-09):
留号,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