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BASIC语言编程及开发>周建新 马潮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本书,我有问题,老师帮帮忙

楼主(2006-05-09):
  P95那个图

  我说的就是左半边那部分,我也搭了一个类似的图,电阻用了个100欧的,二极管用的是1N4148.搭了之后用万用表测试,结果是任意按一个按纽后中断端有5V下降到0.8V左右,而所有的接上的应该没变化的PB(我用了MEGA16的PD2,PD4,PD5三个)都从4.8下降到0.6,而应该下降的则由4.8下降到0.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没有实现预定的功能,不知道为什么,马老师帮帮忙好吗?我好急啊

网友:
检查硬件

网友(2006-08-18):
1.电阻值选小了.建议用K级

2.检查二极管方向.

网友:
对,可能你4个二极管接反了。

另外,检测相应的按键连接的PB口电平时,程序应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程序中将PB0-4置为输入,上拉有效,这样PB0-4口才能拉在高电平上。如果系统程序不工作,PB0-4的电平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