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仿真ADC0808而不能仿真ADC0809和其它的10位、12位AD转换芯片?

楼主(2006-05-10):
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SIMULATION LOG

==============

Design: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Demonstration\my\ADC\ADC.DSN

Doc. no.: <NONE>

Revision: <NONE>

Author:   <NONE>

Created:  06/05/09

Modified: 06/05/09

Compiling source files...

Build completed OK.

Compiling netlist...

Linking netlist...

Partition analysis...

ERROR [PSM] : No model specified for 'U3'.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partition analysis error(s).

网友:
能仿真ADC0808吗,你用的什么传感器?我也想做这个,不知道怎么用?能否相告,谢谢!

网友(2006-06-15):
只要是“No Simulator Model”的好像都不能用于仿真,而且好多都没有

郁闷啊!

网友:
AdC0808仿真时,有时结果也是错误的,不信的话,可在其输入端多加几个信号值试试,看看结果

网友(2006-07-23):
我防真0809时和adee 一样,而防真0808时与数码管相连的a,b,c出现异常,哪位大虾可以提供完整的电路及程序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