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四位LED数码管和废鼠标做了个多功能电子表(说明和源程序)

楼主(2006-05-11):
做饭总是忘了时间,结果经常吃糊饭,就用M8、四位LED数码管和废鼠标做了个电子表。

************请版主删除无源码的那个同名贴子,谢谢!**************

1.BASCOM编程,有电子表、闹钟、倒计时闹响功能(煮饭时用这个功能,哈哈)

2.四位LED显示时间,蜂鸣器闹响

3.废鼠标做外壳,保留鼠标三个键做模式转换、时间、闹钟调整

4.由于接线少,没有做PCB板,用导线直接连线,用热溶胶固定、绝缘。

'(

现在用的这个机器没装protel,没时间画电路图了,作个简单硬件说明:

1、M8(1片),电阻8只(可选1-3k),四位7段led数码管1只(共阳),废鼠标1个,28IC座1个,电池1块,蜂鸣器1只 , 导线若干

2、portd口0-7顺序接led的A-G和DP,中间串8只电阻,led四个阳脚分别接portc口的1-4

3、portc.0接speaker;portb的0-2分别接鼠标中、左、右的微动开关,开关共地

4、我没有做pcb板,用热溶胶绝缘固定,防止短路。

几点说明:

1、使用内振,稳定性难以保证,若要高精度,建议用外振。

2、TCNT1的值可根据试验误差重新计算,此程序的是理论值。

3、LED数码管耗电较大,可选用lcd数码管

4、本来只想做个倒计时表放在厨房里,补来补去补成这个程序

5、程序由bascom-avr1.11.7.7编译通过,编译大小5.14K

6、刚学单片机很短时间,错误和遗漏请批评指点,谢谢!

功能说明:

1、电子表、闹钟、倒计时闹响(以分钟为单位)

2、中键选择模式,切换电子表和倒计时

3、倒计时模式时,左键增加时间,右键减少时间,闹响时按键停止,重新倒计时,按中间键切换到电子表模式

4、电子表模式时,按先左后右键进入调整闹钟时间,小时闪烁,左加右减,按中间键切换到调整分钟,分钟闪烁,左加右减,再按中间键退出返回电子表模式

5、电子表模式时,按先右后左键进入调整时间状态,方法同上。

')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Portb = Input

Config Portc = Output

Config Portd = Output

Config Timer1 = Timer , Prescale = 64                       '8-1us  64-8us 256-32us  1024-128us

Declare Sub Countdown()

Declare Sub Disptime(byval Hh As Byte , Byval Mm As Byte)

Declare Sub Settime()

Declare Sub Playmusic()

Dim Leddig(10) As Byte

Dim Bsecond As Byte , Timecounter As Bit

Dim Set_minutes As Byte

Dim S As Single

Dim I As Integer , P As Integer , N As Integer

Dim K As Bit , Dotflash As Bit , Countmark As Bit , Enalarm As Bit

Dim Timeflash As Byte

Dim Myhour As Byte , Myminute As Byte

Dim Alarmhour As Byte , Alarmminute As Byte

Dim H As Byte , M As Byte

Portb = &HFF

Portd = &HFF

Portc = 0

'Tcnt1h = &H0B                                              '赋定时器初始值   '3036

'Tcnt1l = &HDC

Counter1 = &H0BDC

Osccal = &HB8                                               '各芯片有不同校验值

Readeeprom Set_minutes , 0                                  '读已存的倒计时设定分钟

Restore Leddata                                             '读LED 显示位码(0-9)

For P = 1 To 10

   Read Leddig(p)

Next

Myhour = 11

Myminute = 11

Timeflash = 2

On Timer1 Tim1_isr

Enable Timer1

Enable Interrupts

Do

   '============显示时间========  此部分不要用DIDPTIME子程序,容易出现闪烁感

   P = Myminute Mod 10

   P = P + 1

   Portc = &B00010

   Portd = Leddig(p)                                        '显示分钟个位

   Waitms 5

   S = Myminute / 10

   P = Fix(s)

   P = P + 1

   Portc = &B001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分钟十位

   Waitms 5

   P = Myhour Mod 10

   P = P + 1

   Portc = &B010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小时个位

   If Dotflash = 1 Then                                     '闪烁小时和分钟中间两个分位点

         Set Portd.7                                        '1秒钟亮灭1次

      Else

         Reset Portd.7

   End If

   Waitms 5

   S = Myhour / 10

   P = Fix(s)

   P = P + 1

   Portc = &B100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小时十位

   Waitms 5

   '========== 切换倒计时 ========

   If Pinb.0 = 0 Then                                       '转换键(鼠标中间键)按下切换倒计时

      Do

      Loop Until Pinb.0 = 1

      Call Countdown

   End If

   '===========闹时设置=============

   If Pinb.1 = 0 Then                                       '先左后右两键同时按下

      Do

         Call Disptime(myhour , Myminute )

      Loop Until Pinb.1 = 1 Or Pinb.2 = 0

      If Pinb.2 = 0 Then

         Do

         Loop Until Pinb.1 = 1 And Pinb.2 = 1               '等待都抬起

         Readeeprom Alarmhour , 1                           '读存储的设定闹时

         Readeeprom Alarmminute , 2

         H = Alarmhour : M = Alarmminute

         Call Settime()                                     'alarmhour , Alarmminute )

         Alarmhour = H : Alarmminute = M

         Writeeeprom Alarmhour , 1                          '存储闹时

         Writeeeprom Alarmminute , 2

      End If

   End If

   '===========时间设置=============

   If Pinb.2 = 0 Then

      Do

         Call Disptime(myhour , Myminute )

      Loop Until Pinb.1 = 0 Or Pinb.2 = 1

      If Pinb.1 = 0 Then                                    '先右后左两键同时按下

         Do

         Loop Until Pinb.1 = 1 And Pinb.2 = 1               '等待都抬起

         H = Myhour : M = Myminute

         Call Settime()                                     'myhour , Myminute )

         Bsecond = 0                                        '重置时间

         Myhour = H : Myminute = M

      End If

   End If

   '==============闹钟响============

   If Alarmhour = Myhour And Alarmminute = Myminute Then

      If Alarmhour <> 0 And Alarmminute <> 0 Then

         If Enalarm = 0 Then                                '若按键退出,防止在本分钟内重复播放

            Call Playmusic

            Enalarm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Loop

End

Sub Disptime(h As Byte , M As Byte)

   If Timeflash = 0 Or Timeflash = 2 Then                   'TIMEFLASH是时间闪烁设定特征值

      P = Mm Mod 10

      P = P + 1

      Portc = &B00010

      Portd = Leddig(p)                                     '显示分钟个位

      Waitms 5

      S = Mm / 10

      P = Fix(s)

      P = P + 1

      Portc = &B001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分钟十位

      Waitms 5

   End If

   If Timeflash = 1 Or Timeflash = 2 Then

      P = Hh Mod 10

      P = P + 1

      Portc = &B010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小时个位

      If Dotflash = 1 Then                                  '闪烁 两个点

            Set Portd.7

         Else

            Reset Portd.7

      End If

      Waitms 5

      S = Hh / 10

      P = Fix(s)

      P = P + 1

      Portc = &B10000

      Portd = Leddig(p)                                     '显示小时十位

      Waitms 5

   End If

End Sub

Sub Settime()

   Do

      If Pinb.1 = 0 Then                                    '设置小时

         Waitms 200

         H = H + 1

         If H > 23 Then                                     '左键加,右键减。

             H = 0

         End If

      End If

      If Pinb.2 = 0 Then

         Waitms 200

         If H = 0 Then

             H = 24

         End If

         H = H - 1

      End If

      If Dotflash = 1 Then                                  '设定小时闪烁

           Timeflash = 0

         Else

           Timeflash = 2

      End If

      Call Disptime(h , M)

      If Pinb.0 = 0 Then                                    '按中间键转换为设置分钟

         Do

         Loop Until Pinb.0 = 1

         Waitms 200

         Do

            If Pinb.1 = 0 Then                               '左键加,右键减。

               Waitms 200

               M = M + 1

               If M > 59 Then

                   M = 0

               End If

            End If

            If Pinb.2 = 0 Then

               Waitms 200

               If M = 0 Then

                   M = 60

               End If

               M = M - 1

            End If

            If Dotflash = 1 Then

                 Timeflash = 1

               Else

                 Timeflash = 2

            End If

            Call Disptime(h , M)

            If Pinb.0 = 0 Then                              ' 退出

               Do

               Loop Until Pinb.0 = 1

               Waitms 200

               Timeflash = 2

               Exit Sub

            End If

         Loop

      End If

   Loop

End Sub

Sub Countdown()                                             '倒计时子程序

                                                            '以分为单位

   Readeeprom Set_minutes , 0                               '本程序设置最大值为99分钟

                                                            '可根据自己喜好自行修改

   Portc = 0

   Portd = 1

   Countmark = 1

   Do

      Portc.2 = 0

      Portc.1 = 1

      P = Set_minutes Mod 10                                '取余  显示个位

      P = P + 1

      Portd = Leddig(p)

      Waitms 10

      Portc.1 = 0

      S = Set_minutes / 10                                  '取整  显示十位

      S = Fix(s)

      P = Sgn(s)

      Portc.2 = P

      P = S + 1

      Portd = Leddig(p)

      Waitms 10

      If Pinb.1 = 0 Then

         Waitms 200

         Set_minutes = Set_minutes + 1

         If Set_minutes > 99 Then

             Set_minutes = 1

         End If

         Writeeeprom Set_minutes , 0

      End If

      If Pinb.2 = 0 Then

         Waitms 200

         Set_minutes = Set_minutes - 1

         If Set_minutes = 0 Then

             Set_minutes = 99

         End If

         Writeeeprom Set_minutes , 0

      End If

      If Pinb.0 = 0 Then                                    '按中间键退出切换到时间模式

         Do

         Loop Until Pinb.0 = 1

         Countmark = 0

         Exit Sub

      End If

      If Set_minutes = 0 Then

         K = 1

         Call Playmusic                                     '到时后音乐闹响

         Readeeprom Set_minutes , 0

         Portc = 0

         K = 0

      End If

   Loop

End Sub

Sub Playmusic()                                             '闹向音乐子程序

   For N = 1 To 100

      Restore Musicdata

      Do

         Read I : I = I * 3                                 '调整两参数使音乐听起来舒服些

         Read P : S = P * 0.32 : P = Fix(s)

         If I = 0 And P = 0 Then

            Exit Do

         End If

         If Pinb.1 = 0 Or Pinb.2 = 0 Then                   '按左或右键退出

            Do

            Loop Until Pinb.1 = 1 And Pinb.2 = 1

            Waitms 200

            Exit For

         End If

         Sound Portc.0 , I , P

         Waitms 100

         If Countmark = 0 Then

            Call Disptime(myhour , Myminute)

         End If

      Loop

      Wait 2

   Next N

End Sub

Tim1_isr:                                                   '中断程序 0.5秒

'   Tcnt1h = &H0B                                           '3036

'   Tcnt1l = &HDC

   Counter1 = &H0BDC

   Dotflash = Not Dotflash

   Timecounter = Not Timecounter

   If Timecounter = 0 Then

      Incr Bsecond

      If Bsecond = 60 Then

         If Countmark = 1 Then

            Decr Set_minutes

         End If

         Bsecond = 0

         Myminute = Myminute + 1

         If Myminute = 60 Then

            Myhour = Myhour + 1

            Myminute = 0

         End If

         If Myhour = 24 Then

            Myhour = 0

         End If

         Enalarm = 0

      End If

   End If

   If K = 1 Then

      Portc.1 = Not Portc.1

      Portc.2 = Not Portc.2

      Portc.3 = Not Portc.3

      Portc.4 = Not Portc.4

   End If

Return

Leddata:                                                           'LED数字码 (0-9)

Data &B11000000 , &B11111001 , &B10100100 , &B10110000 , &B10011001

Data &B10010010 , &B10000010 , &B11111000 , &B10000000 , &B10010000

Musicdata:                                           '两只老虎的音乐,摘自张茂清那本书P166

Data 100% , 956% , 100% , 865% , 100% , 759% , 100% , 956%

Data 100% , 956% , 100% , 865% , 100% , 759% , 100% , 956%

Data 100% , 759% , 100% , 717% , 200% , 638%

Data 100% , 759% , 100% , 717% , 200% , 638%

Data 50% , 638% , 50% , 568% , 50% , 638% , 50% , 717%

Data 100% , 759% , 100% , 956%

Data 50% , 638% , 50% , 568% , 50% , 638% , 50% , 717%

Data 100% , 759% , 100% , 956%

Data 100% , 865% , 100% , 1276% , 200% , 956%

Data 100% , 865% , 100% , 1276% , 200% , 956% , 0% , 0%

网友:
好东西,加裤子,没话说!!

网友:
太帅了!!!!!

那个电池是手机电板吗?

楼主:
是的,找了一块废手机锂电,外壳都碎了,用透明胶绑了一下,反正在里面,丑就丑吧,哈哈。

相信大家手里肯定有一些手机废电池,用来给AVR供很好,还可以充电。

我这个电子表就从底下滚轮口引出了两根线,可以接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楼主:
空闲时画了个SCH简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

看到你那个扬声器,似乎有点问题,应该接上电容隔直流输出比较好,否则扬声器容易烧毁,一般串联一个100uF电容,正极与I/O端口相连,负极与扬声器相连,这样比较安全。

楼主:
呵呵,谢谢JAMESKING指正。你说得对,一般扬声器前要接一个几十到百uF的电容。这是个简单示意图,就省了。不过个电路中C.0平时一直是低电平,应该没事。

那个SPK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如果选那种常响的就可以省掉电容,分时给C.0赋1,产生象BP机的叫声也可以,这样还可以把后面那堆DATA给省掉。

另外,又翻了程序大概看了看,有不少赘句和要优化的地方,比如开始时的“Readeeprom Set_minutes , 0”,这句多余,有的是没仔细考虑,比如countdown中Portd = 1,这句又是多余的又是赋值错误,呵呵,应该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我在后来的程序中把====闹时设置===中的

      Do

         Call Disptime(myhour , Myminute )

      Loop Until Pinb.1 = 1 Or Pinb.2 = 0

修改为

      Do

         Call Disptime(Alarmhour , Alarmminute )

      Loop Until Pinb.1 = 1 Or Pinb.2 = 0

这样可以只按左键时显示设定的闹钟时间。

另:我看到了你留的QQ,我已申请加你为好友,我的是491787702。还有你留的EM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king0077@sina.com吧?我的是gaoguosheng@126.com。有机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好东东 ,  收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很喜欢这种小而好玩的东西,尤其是用废旧原料加工的,改天我也做一个。

Cool~~~

网友(2008-01-04):
好玩
做一个玩玩

网友:
晕啊,你这个电子钟能持续运行1天吗?

网友:
有创意,竟然能找到这么合适得鼠标,楼主太有才了!顶。。。。

网友:
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可能有些偏大了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贴出.hex文件,以造福我等菜鸟,呵呵

网友:
比较有创意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你这个东西用电池1,2天就把电耗光了~低功耗,低功耗...至少得几十微安才有的用的~

网友:
顶呀,真有创意!

网友:
挺好的,我也发过一个用ICCAVR的,
楼主代码可以给那些用Basic的人参考的

网友:
下次lz用液晶的 数码管太费电了
还有这个鼠标是不是为你定做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强烈建议阿莫发裤子!

lz再给它加上一个太阳能电池,绝对牛!

网友:
请问 数码管是不是共阳的??

将MOUSE的线留下,如是USB口的,可以将它插在PC上,这样没事就可以自己充电啦。

网友(2010-04-01):
我都要找个玩玩

网友:
你好,作者能给我联系方式吗? 或者联系我:939968773

网友:
创意太好了,有时间也做一个。

  给楼主点建议:你既然是放在厨房,一般都是做饭时用,为了省电,你可以在非做饭时间将数码管关闭,等做饭时间自动 打开。这样电池能用的长久些

网友:
在USB上取电也不错,要是鼠标还能用的话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楼主赞啊

网友:
用5110的屏幕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