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加密调试工具的使用

楼主(2006-05-12):
做了一个AES的简单开发工具,但近来较忙,没有再多做测试。把它贴出来,或许大家会用上。

具体步骤,参考<<学习笔记: AES加密标准在AVR单片机Bootloader中的应用>>

楼主:
使用步骤:

1. 正确设置MCU型号,BOOTLOADER区的大小,以及是否能使CRC。

   按"GemTemp"按键,然后按"Save As"按键,保存生成的文件,例如保存为"Config.txt"

2.

(1)利用刚刚生成的"Config.txt",生成"bootldr.h"及"aeskeys.inc";

(2)将刚刚生成的BootLdr.h和AESKeys.inc两个文件复制到…\AVR_AES\IAR目录下,并重新编译程序;

(3)将生成bootloader的hex文件烧录到Atmega32中,并且正确设置融丝位及LockBits;

(注意: 可以先不设置LockBits,而使用bootloader来设置)

3.利用刚刚生成的"Config.txt",加密所要发送的FALSH及EEPROM文件,保存生成的加密文件,例如"main.enc",注意可以在bootloader里设置融丝位;

4. 把刚刚生成的"main.enc"通过串口发送更新:

连接PD2到按键上(见下图) 。正确设置串口,按下按键K2,然后打开电源,按"Download"按键 。将程序下载到MCU中。下载结束后,可重新启动运行。

5. 最后可以检查程序是否更新正确,并读取融丝位,看看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实际应用中,只要提供用户"PC UPDATED"部分的程序就行了。可以把加密的文件也包含在"PC UPDATED"运行里;也可以修改程序,不一定要用到按钮PD2,才可以进入BOOTLOADER区。

缺点是有用AES程序所用的空间较大,基本上要MEGA32以上才用到AES加密。看到有人做过XTEA的加密方式。

网友(2007-12-10):
楼主,你不如把源程序开源,这个demo有个错误,就是MEM_SIZE无论选什么MCU,数值都是2048 !

网友(2010-12-22):
当然能够开源,极好,那么就可以稍作调整,应用于很多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