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测试]用于OurRobotV1的通用按键缓冲处理模块

楼主(2006-05-12):
#ifndef _Use_KeyDriver

#define _Use_KeyDriver

/***********************************************************

*  函数库说明:按键处理函数库                              *

*  版本:      v1.32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  2005年11月27日                              *

* -------------------------------------------------------- *

*  [支持库]                                                *

*  库名称:    RD_MacroAndConst.h                          *

*  需要版本:  v0.01 &abv                                  *

*  函数库说明:系统常用宏定义库                            *

* --------------------------------------------------------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4月15日                               *

*  版本:      v1.3                                        *

*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4月23日                               *

*  版本:      v1.31                                       *

*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5月5日                                *

*  版本:      v1.32                                       *

* -------------------------------------------------------- *

*  [版本历史]                                              *

*     v1.3以下 1、提供了对键盘缓冲区的支持。               *

*              2、支持长按键处理。                         *

*              3、需要外部提供一个毫秒级的延时计数器。     *

*              4、需要外部提供一个有返回值得键盘扫描       *

*                 函数,该函数需要做基本的去抖。           *

*              5、可以外部定义缓冲区大小,空键值。         *

*              6、增加了一个入口键盘扫描码的噪声抑制参     *

*                 KEY_PRESS_DELAY,该值为毫秒级的单向      *

*                 递减数值,即如果值不为零,则减到0为。    *

*                 如果键盘响应过于迟钝,可以适当改小该     *

*                 参数值。                                 *

*     v1.3     修改了头文件的组织形式,对外的接口模式      *

*              对一些时间计数器进行了分类和统一宏定义      *

*              允许外部通过宏定义将这些接口连接到实际      *

*              的计数器上。同时兼容从前的版本。            *

*     v1.31    修正了按键去抖计数器会干扰外部单向计数      *

*              器的错误。                                  *

*     v1.32    允许选择自动刷新按键和手动刷新按键两种模式。*

* -------------------------------------------------------- *

*  [说明]                                                  *

*          1、在外部合适的位置(毫秒中断程序)增加           *

*             USEKEY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来保证    *

*             头文件的正常使用。                           *

*          2、可以通过定义KeyBuffSize来设置键盘缓冲区      *

*             的大小。                                     *

*          3、可以通过定义KEY_PRESS_DELAY来设置去抖得      *

*             时间常数。                                   *

*          4、可以通过_USE_KEY_TIMER_MS_ADD_UNTILL_OVF     *

*             来连接用于键盘扫描的函数。该函数必须返回     *

*             扫描码。                                     *

*          5、通过GetKeyCode()函数来获得缓冲区状态,当     *

*             该函数返回True时,可以从ReturnKeyNum和       *

*             ReturnLongPressKeyNum中分别获取按键和长      *

*             按键的扫描码,两个值不能同时不为KeyNull      *

*          6、允许通过_USE_KEY_MANUL_REFRESH来选择自动刷新 *

*             按键缓冲区的模式。                           *

***********************************************************/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     系统宏定义区     *

***********************/

#ifndef KeyBuffSize

    # define KeyBuffSize     8

#endif

#ifndef KeyNull

    # define KeyNull         0xf0

#endif

#ifndef KEY_PRESS_DELAY

    # define KEY_PRESS_DELAY  50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ifndef _USE_KEY_MANUL_REFRESH

    # define USEKEY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 do{AddKeyCode();KeyPressTimeCounter++;if(KeyPressDelayCounter)

KeyPressDelayCounter --;}while(0);

#else

    # define USEKEY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

#endif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char KeyBuff[KeyBuffSize][2];

char KeyBuffCounter = 0;

char KeyBuffHeadPoint = 0;

char KeyBuffTailPoint = 0;

char ReturnKeyNum = KeyNull;

char ReturnLongPressKeyNum = KeyNull;

char LongKeyPressNum = KeyNull;

char KeyNum = KeyNull;

unsigned int KeyPressTimeCounter = 0;

unsigned int KeyPressDelayCounter = 0;

/***********************

*    函 数 声 明 区    *

***********************/

void _KeyScan(void);

void AddKeyCode(void);

char GetKeyCode(void);

#ifndef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

    extern char NowKeyPressCheck(void);

    # define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 NowKeyPressCheck

#else

    extern char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void);

#endif

/***********************************************************

*  函数说明:按键扫描码处理函数                            *

*  返回:    处理后的按键扫描码                            *

*  说明:    按下一个键以后,1s以内松开返回短按键键值      *

*            1s以上返回长按键键值。键值只保存一个周期      *

***********************************************************/

void _KeyScan(void)

{

    static char OldKeyCode = KeyNull;

         static char IfLongKeyPress = False;

         char NowKeyCode =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

         KeyNum = KeyNull;

         if ((OldKeyCode != NowKeyCode) && (KeyPressDelayCounter == 0))

         {

              KeyPressTimeCounter = 0;

          if ((NowKeyCode == KeyNull) && (IfLongKeyPress == False))

                  {

                      KeyNum = OldKeyCode;

                  }

                  KeyPressDelayCounter = KEY_PRESS_DELAY;

                  OldKeyCode = NowKeyCode;

                  IfLongKeyPress = False;

         }

         else

         {

              KeyNum = KeyNull;

                  if ((KeyPressTimeCounter > 1000) && (IfLongKeyPress == False))

                  {

                      LongKeyPressNum = NowKeyCode;

                          IfLongKeyPress = True;

                  }

                  else

                  {

                      LongKeyPressNum = KeyNull;

                  }

         }

}

/***********************************************************

*  函数说明:键盘缓冲处理函数                              *

***********************************************************/

void AddKeyCode(void)

{

   _KeyScan();

        if ((KeyNum == KeyNull) && (LongKeyPressNum == KeyNull))

        {

            return ;

        }

        if ((KeyBuffHeadPoint == KeyBuffTailPoint) && (KeyBuffCounter != NULL))

        {

            return ;

        }

        KeyBuff[KeyBuffTailPoint][0] = KeyNum;

        KeyBuff[KeyBuffTailPoint][1] = LongKeyPressNum;

        KeyBuffTailPoint ++;

        if (KeyBuffTailPoint == KeyBuffSize)

        {

            KeyBuffTailPoint = 0;

        }

        KeyBuffCounter ++;

}

/***********************************************************

*  函数说明:从键盘缓冲区中获得一个按键扫描码              *

*  输出:    返回操作是否成功True / False                  *

*  说明:    将按键扫描码放到专门的临时缓冲变量中          *

***********************************************************/

char GetKeyCode(void)

{

   ReturnKeyNum = KeyNull;

        ReturnLongPressKeyNum = KeyNull;

        #ifdef _USE_KEY_MANUL_REFRESH

            AddKeyCode();

        #endif

        if ((KeyBuffHeadPoint == KeyBuffTailPoint) && (KeyBuffCounter == NULL))

        {

            return False;

        }

    ReturnKeyNum = KeyBuff[KeyBuffHeadPoint][0];

        ReturnLongPressKeyNum = KeyBuff[KeyBuffHeadPoint][1];

        KeyBuffCounter --;

        KeyBuffHeadPoint ++;

        if (KeyBuffHeadPoint == KeyBuffSize)

        {

            KeyBuffHeadPoint = 0;

        }

    return True;

}

#endif

欢迎大家共同测试

楼主:
比方说OurRobotV1中是这样使用这个模块的

/***********************************************************

*  函数说明:按键扫描码返回函数                            *

*  输出:    当前的按键扫描码                              *

***********************************************************/

char PressKeyScan(void)

{

    if (DKeyNum != KeyNull)                                 //获取595显示系统返回的按键扫描码

                {

                    return DKeyNum;

                }

                if (KeyStart)                                           //判断Start键

                {

                    return KEY_START;

                }

                if (KeyModel)                                           //判断Model键

                {

                    return KEY_MODEL;

                }

                return KeyNull;

}

/*-----------按键处理模块初始化--------------*/

# define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 PressKeyScan           //<--指定接口函数

# include <RD_UseKey.h>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接口程序(嵌入代码)         *

***********************************************************/

void InsertTimer0OvfCode(void)

{

    SystemTimer ++;

                DISPLAY595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

                USEKEY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                //<--这个就是这个头文件的插入代码

                SD_INSERT_MS_TIMER_OVF_ISR_CODE

                if (BeepDelay)

                {

                    BeepDelay --;

                        SPEAKER_ON;

                }

                else

                {

                    SPEAKER_OFF;

                }

                WayGui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