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测试]用于OurRobotV1的端口输出扩展模块(使用595)

楼主(2006-05-12):
#ifndef _USE_SERIAL_TO_PARALLEL_H_

#define _USE_SERIAL_TO_PARALLEL_H_

/***********************************************************

*  函数库说明:595串行转并行函数库                         *

*  版本:      v1.10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  2006年2月9日                                *

* -------------------------------------------------------- *

*  [支持库]                                                *

*  库名称:    RD_UseBits.h                                *

*  需要版本:  v1.00                                       *

*  函数库说明:系统位段操作函数库                          *

*                                                          *

*  库名称:    RD_MacroAndConst.h                          *

*  需要版本:  v0.01 &abv                                  *

*  函数库说明:系统常用宏定义库                            *

* --------------------------------------------------------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5月4日                                *

*  版本:      v1.10                                       *

* -------------------------------------------------------- *

*  [版本历史]                                              *

*   v1.10以下  提供三线扩展端口的基本函数。支持595硬件级连 *

*              的传输模式。                                *

*       v1.10  使用统一的位段定义头文件。去除了原先无用的  *

*              查询式刷新函数。增加了虚拟端口的多种映射方  *

*              式,如位映射,半字节映射,字节映射,字映射  *

*              并允许用户在外部自定义虚拟端口映射模式。    *

* -------------------------------------------------------- *

*  [使用说明]                                              *

*           1、该头文件使用时需要额外的两个支持库的支持。  *

*              详见前面的说明。                            *

*           2、引用该头文件之前需要通过定义VRCK、VSI、VSCK *

*              来描述硬件的连接端口。                      *

*           3、经过以上的说明以后,可以像普通端口一样使用  *

*              虚拟端口。但是记住,端口是只写的。并且在您  *

*              修改过端口值之后,您需要通过调用函数        *

*              refreshVirtualPORT()来刷新虚拟端口。或者通  *

*              过宏定义REFRESH_PORT来实现同样功能。        *

***********************************************************/

# include <RD_UseBITs.h>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ifdef _USE_VPORT_BIT8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8

#else

    #ifdef _USE_VPORT_BIT16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16

                #else

                    #ifdef _USE_VPORT_BIT32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32

                        #endif

                            #ifndef _USE_VPORT_USER_DEFINE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16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ifndef _USE_VPORT_USER_DEFINE

#if VIRTUAL_BIT_COUNT == 8

    char PORTV = 0;

                # define PORTV_BIT   SET_BIT8_FORMAT(VPORT)

                # define PORTV_HBYTE SET_BYTE_DIV_2(VPORT)

#endif

#if VIRTUAL_BIT_COUNT == 16

    unsigned int VPORT = 0;

    # define PORTV_BIT   SET_BIT16_FORMAT(VPORT)

                # define PORTV_HBYTE SET_WORD_DIV_4(VPORT)

                # define PORTV_BYTE  SET_WORD_DIV_2(VPORT)

#endif

#if VIRTUAL_BIT_COUNT == 32

    unsigned long VPORT = 0;

                # define PORTV_BIT SET_BIT32_FORMAT(VPORT)

                # define PORTV_HBYTE SET_DWORD_DIV_8(VPORT)

                # define PORTV_BYTE  SET_DWORD_DIV_4(VPORT)

                # define PORTV_WORD  SET_DWORD_DIV_2(VPORT)

#endif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define REFRESH_PORT refreshVirtualPORT();

#ifndef _USE_VPORT_USER_DEFINE

#if VIRTUAL_BIT_COUNT >= 8

    # define PORTV_BIT.BIT0    _PV0

    # define PORTV_BIT.BIT1    _PV1

    # define PORTV_BIT.BIT2    _PV2

    # define PORTV_BIT.BIT3    _PV3

    # define PORTV_BIT.BIT4    _PV4

    # define PORTV_BIT.BIT5    _PV5

    # define PORTV_BIT.BIT6    _PV6

    # define PORTV_BIT.BIT7    _PV7

                # define PORTV_HBYTE.BYTEAL _PVAL

                # define PORTV_HBYTE.BYTEAH _PVAH

#endif

#if VIRTUAL_BIT_COUNT >= 16

    # define PORTV_BIT.BIT8    _PV8

                # define PORTV_BIT.BIT9    _PV9

                # define PORTV_BIT.BIT10   _PV10

                # define PORTV_BIT.BIT11   _PV11

                # define PORTV_BIT.BIT12   _PV12

                # define PORTV_BIT.BIT13   _PV13

                # define PORTV_BIT.BIT14   _PV14

                # define PORTV_BIT.BIT15   _PV15

                # define PORTV_HBYTE.BYTEBL _PVBL

                # define PORTV_HBYTE.BYTEBH _PVBH

                # define PORTV_BYTE.BYTEA   _PVA

                # define PORTV_BYTE.BYTEB   _PVB

#endif

#if VIRTUAL_BIT_COUNT == 32

    # define PORTV_BIT.BIT16   _PV16

                # define PORTV_BIT.BIT17   _PV17

                # define PORTV_BIT.BIT18   _PV18

                # define PORTV_BIT.BIT19   _PV19

                # define PORTV_BIT.BIT20   _PV20

                # define PORTV_BIT.BIT21   _PV21

                # define PORTV_BIT.BIT22   _PV22

                # define PORTV_BIT.BIT23   _PV23

                # define PORTV_BIT.BIT24   _PV24

                # define PORTV_BIT.BIT25   _PV25

                # define PORTV_BIT.BIT26   _PV26

                # define PORTV_BIT.BIT27   _PV27

                # define PORTV_BIT.BIT28   _PV28

                # define PORTV_BIT.BIT29   _PV29

                # define PORTV_BIT.BIT30   _PV30

                # define PORTV_BIT.BIT31   _PV31

                # define PORTV_HBYTE.BYTECL _PVCL

                # define PORTV_HBYTE.BYTECH _PVCH

                # define PORTV_HBYTE.BYTEDL _PVDL

                # define PORTV_HBYTE.BYTEDH _PVDH

                # define PORTV_BYTE.BYTEC  _PVC

                # define PORTV_BYTE.BYTED  _PVD

                # define PORTV_WORD.WORDA  _PVWA

                # define PORTV_WORD.WORDB  _PVWB

#endif

#endif

/*------------------*

* 硬 件 连 接 定 义 *

*------------------*/

#ifndef VRCK

    # define VRCK       _PB1

#endif

#ifndef VSCK

    # define VSCK       _PB2

#endif

#ifndef VSI

    # define VSI        _PB3

#endif

/********************

*   函 数 声 明 区  *

********************/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void sendBITS(char Data);

/***********************************************************

*  函数说明:刷新虚拟端口函数                              *

***********************************************************/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

         char n = 0;

         char TempData = 0;

         VRCK = Low;

         for (n=0;n<(VIRTUAL_BIT_COUNT>>3);n++)

         {

        TempData = (VPORT<<(n<<3))>>(VIRTUAL_BIT_COUNT-8);

                    sendBITS(TempData);

         }

         VRCK = High;

}

/***********************************************************

*  函数说明:发送串行数据函数                              *

*  输入:    要发送的字节                                  *

***********************************************************/

void sendBITS(char Data)

{

    char n = 0;

         for (n = 0;n<8;n++)

         {

             VSCK = Low;

             if (((Data<<n) & 0x80)==0)

                    {

                        VSI = Low;

                    }

                    else

                    {

                        VSI = High;

                    }

                    VSCK = High;                                        //下降延锁存信号

         }

}

#endif

楼主:
当您觉得OurRobotV1的驱动接口不够用的时候,您可以简单的自己用595搭建一块驱动板,然后用这个头文件来扩展出最多32个输出。应该够用了哈。什么不够?您难道想做火星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