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马老师闲暇之余帮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2006-05-12):
我正在做本科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cdma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基本过程是通过usb(老师规定)摄像头采集数据,通过mpeg4编码器,cdma模块发送给手机,用于手机用户实时监控家里的情况。

    在单片机的选择过程中,我发现avr是一种简捷高效的单片机,再说内存,接口都满足需要,就选用了mage16。只是我对它的图像处理能力存在一点怀疑

    想请罗老师能对avr图像处理方面的应用给出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
如果使用软件实现mpeg4编码还是用32位的ARM,128不适合做。另外可采用专用mpeg4编码芯片。

这种设计至少属于硕士论文(如果是设计和实现整个系统的话)。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指点!

准备采用硬件编码,只是用mega16做协调控制,您看这样可以吧?

另外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新课题,一开始觉得有开创性,就接下了,没想到越深入,越麻烦!

不过还是很喜欢的!
-----此内容被antarcwolf于2006-05-14,00:34:49编辑过

网友:
《基于cdma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是什么概念?彩色还是单色?精度是多少?每秒种几帧?数据率为多少?CDMA的信道的宽度能实现你的要求吗?

楼主:
谢谢马老师提醒

   一直我就是在考虑应该先确定每分钟的视频容量,再以此为根据选择单片机,只是我考虑自己的设计实现的功能简单,只控制一路视频,而且是通过低像素的摄像头采集数据,与实际产品控制至少4路宽广视频信号不同,同时考虑到控制成本和同学推荐,决定选用avr 8位单片机。

    我的设计目标在于用户可通过手机看到实时的连续的影像,就像看电影(学校以前一个研究生做过相似的课题,但只是采集并通过gprs传送单张图片,用的是51单片机)。

    根据您的提醒我决定采用38万像素彩色摄像头(实际检验满足要求),20fps,具体数据率还没确定,但根据已有资料,感觉需要较大的外挂存储器,可能得选用16位单片机!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CDMA的通道能实现“38万像素彩色摄像头(实际检验满足要求),20fps”的通信吗?如果不能,你用32位的ARM也不行。

传送单张图片是不计时间的!

楼主:
老师说的对,现有的很多监控系统都是传送图片的,听一个从事视频监控设备生产的公司主管说他们做的监控系统都是用dsp做的,只能做到8~12祯,像动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