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恳请您帮忙分析下mega16的问题

楼主(2006-05-13):
mega16内部8m时钟,用定时器0的中断来实现输出300k的方波。

但是不知为什么,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最大只有125k,即使是把tcnt0赋值为0xfe,并且定义分频系数为1也不行。

请教马老师给指点下,谢谢啦!!!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fe;     //reload counter value

     PORTB ^= 0x02; //  端口取反

}

void main(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DDRB  = 0x02;//  设置 PB1 为输出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fe; //set count

TCCR0 = 0x01; //start timer,分频系数为1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网友:
在主程序中加上一个死循环试试:

void main(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DDRB  = 0x02;//  设置 PB1 为输出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fe; //set count

TCCR0 = 0x01; //start timer,分频系数为1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